电柜箱三相电源指示灯不接零线也会亮,有谁知道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2-29):
电柜箱三相电源指示灯不接零线也会亮,有谁知道 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电源指示灯是380V的呗,两端接两根火线。

网友B:
零线与保护接地混接了吧!

网友C: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D:
如果指示灯是220V的,当零线断线以后,指示灯会亮但是较正常时暗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源指示灯是380V的呗,两端接两根火线。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不知道现场是个什么样子?

网友F:
呵,兄弟你出了个脑劲急转弯吧,!!

网友G:
一端火线,另一端放一铁板上了。

网友H:
三个220V星接的也有可能。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三个220V星接的也有可能。

应该是这样,亮度要暗一点。

网友J:
电源指示灯是380V的呗,两端接两根火线

网友K:
三相指示灯就是说三相都接上火。我想星接就全能亮了。

网友L:
是用星形接法就行了,io

网友L:
是用星形接法就行了,不用零线的

网友M:
那指示灯是220V电压的,接在380V上是星形接法。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三个220V星接的也有可能。

应该是这样,亮度要暗一点。

一样亮度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H:
三个220V星接的也有可能。

网友P:
指示灯是220V电压的,接在380V上是星形接法。不用接零线的。

网友Q:
指示灯是220V的,当零线断线以后,指示灯会亮但是较正常时暗一点.

网友R:
还没试过提示灯用星接接法,我们做柜子的指示灯电源都是取的同一相的,取三相不怕短路啊。

网友S:
三个220V星接(即3个指示灯的一端接3相电源,另一端3个短接)

网友T:
1楼 4楼说的对如果是380V就用控制电源的两相 220V是零线断路昨晚我还遇到这个毛病

网友U:
应该是星形接法,三个灯泡的电阻相同,所以电压也就平衡了,可是如果坏掉一个,其他两个很快会坏

网友V(2009-07-11):
三个220V的指示灯Y型接法,有没有零线都会亮。只是有零线的话缺一相2个灯亮,缺二相1个灯亮;没零线是缺一相2个灯亮,缺二相都不亮了!

网友W:
1楼的很正确

网友V:
楼主是说三相电源指示灯,现在还没有一个指示灯能指示三相电源是否断相的指示灯,不过明年可能就会有了。

网友X(2011-06-07):
请问三相电源指示灯在那可以买到,QQ:1020529015

网友X:
我迫切需要,请告诉我啊,尽快,谢谢!

网友Y:
是高压带电指示吗????????

网友Z:
引用 网友H:
三个220V星接的也有可能。

1、三个220V星接,由于对称,不需要零线;

2、当缺相时,非缺相灯的亮度要暗一些!

网友AA:
引用 网友V:

三个220V的指示灯Y型接法,有没有零线都会亮。只是有零线的话缺一相2个灯亮,缺二相1个灯亮;没零线是缺一相2个灯亮,缺二相都不亮了!

应该是这个情况

网友AB(2012-01-27):
对:风雨人生 关于引用xmcswyh 的回复内容:

三个220V的指示灯Y型接法,有没有零线都会亮。只是有零线的话缺一相2个灯亮,缺二相1个灯亮;没零线是缺一相2个灯亮,缺二相都不亮了!

应该是这个情况

不得不说一下!有些同学没有实践经验的;指示灯呢只接两根线;如果是380V的话就是接A,C相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AC:
控制电源接的不同相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D:
应该是380V指示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