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电机问题

楼主(2008-12-29):
电磁调速电机闭环控制,低速有时走有时停,高速时转动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很有可能是调速电位器接触不良.

网友B:
可能是调速电位器接触不良.

网友C:
还在用这种马达?!直接改变频好了。检查一下负载是否有卡阻。

网友D:
本身電磁調速就存在這個問題。

网友E:
你有没有留意一些调速器。在四分一或五分一以下的刻度是红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