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问题-位置控制(定位)

楼主(2008-12-29):
大家好!

请教伺服位置定位控制问题:

1.上位发脉冲是用三菱FX1s-PLC(Y0).

2.伺服是松下A4,(内部参数:48;49;4A;=0, 4B=100).

3.PLC发100个脉冲,伺服驱动器监视的指令脉冲是:130.为什么伺服驱动器脉冲监视值(130)与PLC发的(100)脉冲不相等?

4.其它:伺服驱动器,A,B,Z相输出;能直接用PLC高速计数I/O接收此信号吗?

有没有其它更好的控制方式.

谢谢!

网友A:
“PLC发100个脉冲,伺服驱动器监视的指令脉冲是:130.为什么伺服驱动器脉冲监视值(130)与PLC发的(100)脉冲不相等? ”

最大的可能是信号被干扰,用屏蔽线试试是否可一减小差距

“其它:伺服驱动器,A,B,Z相输出;能直接用PLC高速计数I/O接收此信号吗? ”

计数只需要AB,不需要Z

楼主:
我想把伺服马达上编码器信号读到PLC上进行控制.

"伺服驱动器,A,B相输出(差动);能直接用PLC高速计数I/O接收此信号吗?"

那种PLC和控制器能接收这种信号.或者其它方法.

有这方面应用的朋友出来说下.

谢!

网友A:
"伺服驱动器,A,B相输出(差动);能直接用PLC高速计数I/O接收此信号吗?"

那种PLC和控制器能接收这种信号.或者其它方法.
PLC应该都不能直接这样的信号,多半要添加模块.如果速度不是太快的话,看一下驱动器有没有ABZ的OC输出信号

网友B:
松下的Z相好像有集电极输出,AB没有的吧

应该要PLC的高速计数模块的吧

或者要买独立的模块把A,B相输出(差动)转成24HTL有I/O进去计数

PLC发100个脉冲,伺服驱动器监视的指令脉冲是:130.

你试下是不是发200个显示的260哦,监视的脉冲是编码器反馈的脉冲还是你写的指令脉冲啊,是不是有齿轮比存在?

网友C:
把48参数设置为10000

"伺服驱动器,A,B,Z相输出;能直接用PLC高速计数I/O接收此信号吗?"Z相是集电极输出是可以由PLC采集

AB相是差动输出PLC要有差动输入才可以采集的,你用的PLC没有办法采集

网友D:
  请教wuhehe, 为什么需把48参数设置为10000 ,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多谢大家,问题基本搞定.

1.  PLC接受伺服驱动器的A.B相脉冲.-之间加光偶即可.

2. 发脉冲问题更换台PLC就可以了(因为继电器改的电路驱动电流太小).

网友E:
应该是螺距误差,jian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