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的FB41怎么不运行?

楼主(2008-12-29):
求助:S7-300的FB41怎么不运行?

楼主:
没有输出,输入正常,输出0,过程量也正常,为什么?

楼主:
请指教为盼?谢谢!.....

网友A:
FB41呈绿色表示,说明它正在运行。

楼主应该仔细去看FB41的帮助,要其反映出运行的变化,楼主需要设定多个引脚参数~~

以上

楼主:
我设定:SP  PV   连接了LMN还需要什么?设置采样时间,其余是默认值.

网友B:
楼主我告诉你,你没必要在这么多管教上添这么多M点(想改哪个点直接改DB块的地址好了),我建议你现在重新做一个块,什么都不要添,只改该该的地址,不要画蛇添足。你的原因我告诉你吧:PVPER_ON=0就OK了。也就是M120。2=0,千万不要再画蛇添足了。

网友B:
如果不对你找我,我保你弄好,免费,关键是你要喊老师。

楼主:
PVPER_ON=0我是连接外部输入的PIW282的断开干什么?

网友B:
你提供的资料不完整,你连接外部IO可以,但是你的SO_INT是否也连接的数据的量程范围也是0到27648呢,先告诉我你的SP_int连接的是什么,快点回话,要走了

网友B:
知道了,你错就是在这里。你把PVPER_ON=0后,你的PV_INT就不起作用了,明白不,还不明白给我打电话

网友B:
你的Pv_IN和SP_INT是一致的,所以要PVPER_ON=0,你最好看看帮助,看看图

楼主:
Pv_IN连接的是给定量的,我把转化比例值了,连手动都不好用

楼主:
不对,是SP_INT连接的是给定量的,我看PV_PER有转换器把输入的整形数转化成了百分比了,

网友C:
最起码,你的P=0,另外,你初始化了吗

楼主:
我改过了P=20初始化了,也没有作用

楼主:
 夏婉,去那里了?

网友B:
你为什么不按我说的试试呢,PV_PER你连接的是硬件地址的码值(你自己也说国连的是PIW282),怎么又变成百分比了,你自己都糊涂了,跟你说不清楚,还没解决的话打我电话,电话饿哦给你传过去。

网友B:
你看过FB41的HELP里的功能图吗?

楼主:
解决了,是触摸屏地事

网友D(2014-12-11):
夏婉老师,可以把你的电话传给我吗

网友D:
夏婉老师,怎么将PVPER_ON设为零,数据块默认为FALSE,为什么仿真监视时还是默认为1,怎么将它设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