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8-12-29):
请问各位高手,排风扇降低电压后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排风扇降低电压后速度变慢了

楼主:
那对电机本身有没有影响?比如说电机无法启动、电机过热、容易烧坏等等。

网友B:
当然有影响。无法启动、电机过热、容易烧坏等情况都会有。你那里的电压降低到多少?

网友C:
电压降低首先表现的是转速变慢了.然扣是电机过热.跳闸\烧坏.如果电压很低的情况下,你的风扇也转不起来.

楼主:
大概在190-195V之间,不知道影响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