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缺相保护

楼主(2008-12-29):
变频器输出缺相保护,按复位后变频器和电机运行起来,实测电机三相电流A相122A 、B相118A 、C相108A。请教各位老师什么原因?是电机存在匝间短路?还是变频器电流检测电路问题?先谢了!

网友A:
U,V,W电压平衡吗

网友B:
你是不是检测时用的不是动圈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