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通讯问题

楼主(2008-12-29):
各位请教:

我们这用的是S7300的PLC 工控机用WINCC6.0 CP5611卡通讯方式; 通讯电缆长50米;现在我们改造需要通讯距离为200米;我们在PLC柜内加了块6ES7-972 repet模块,通讯方式不变,可以正常进行数据传输,但是我的电脑一关机后重新启动,PLC CPU模块报警,系统全部停止;请问我因该怎么办啊?

请指教?

网友A:
可以试试给你的cpu下装ob82  0b86程序块  里面不用写东西

网友B:
200mi的距离通过dp方式通讯不需要repeater。

网友C:
如果你可以在线,看一下 module  information  里面的信息

你这样描述原因很难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