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伺服电机的选择

楼主(2008-12-29):
我是菜鸟,求教关于如何根据负载来选择交流伺服电机的转矩和功率问题,一直不懂是根据转矩来选择还是根据功率来选择,不知道我这种说法正确与否。还有就是交流伺服电机的动态指标如何来选择?谢谢了!

网友:
转矩与功率是有关联的,先计算你负责需要的转矩,在来确认你电机功率与转矩的。假如你想知道很详细的话!我建议你找一伺服资料看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