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105 两线制 温度电流变送 调零

楼主(2008-12-29):
      我用XTR105 按照 PDF上的原理图  搭建的电路(二线制的) ,调零怎么也调不到PT100阻值是100欧的时候输出4MA电流,最少是4.33,而这个时候调零电阻的阻值是121欧了 比100欧大了21欧 ,再增大调零电阻也是没有用的了 电流没变化了。

     还有那个线性化电阻(Rlin),我调好的是5K才接上去的 ,结果一接上去 就只有2点多K了。

  望高手解决下,感谢!!!

网友A:
XTR105可以调0的,需要按PDF上的公式计算电阻,计算的结果和例子图上的参数不一致。

楼主:
1楼的 兄弟 你用他测量过热电偶吗?按照PDF上的来弄 怎么调零啊 ?还有满量程 ,知道的都发表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