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阀门的常见故障及维护

楼主(2008-12-29):
减压阀、安全阀、止回阀,都是工业设备中常用的自动阀门,对使用的可靠性都要求较高,设备维护人员应该了解它们的常见故障和解决办法,有利于整个设备的正常运行。
1、活塞式减压阀

故障之一,阀门不通。原因有:
① 控制通道被杂物堵塞(通道细小,容易堵塞);
②活塞因锈渍卡在最高位置;虽上部受力,但不能向下移动,打不开主通道。所以,活塞减压阀前必须安装过滤器;对于新安装或长期停用的减压阀,一定要拆开检查和清洗。

故障之二,阀门直通,不起减压作用。
原因有:①活塞在某一位置(不是最高位置)卡住;
② 主阀阀柄在汽缸盘导向孔某一位置(不是密合位置)卡住;
③ 脉冲阀阀柄在阀座孔内某一位置(不是密合位置)卡住,使活塞总是受压力;
④ 主阀瓣与主阀座两密封面之间,有污物卡住或有刻痕;
○5膜片因疲劳或损坏而失灵。
对于减压阀,特别要强调定期检查。如发现污物、锈渍要及时除去;活塞环损坏应更新;弹簧失效要换成可用的;密封面如不密合,应重新研磨;膜片不灵要更换;经使用如确认阀柄较粗,应用砂纸打磨。
故障三,阀后压力不能调节。除上述各种原因外,还有:①调节弹簧失灵;②帽盖接缝泄漏,不能保持压力。这也要靠及时检查处理来预防。
此外,还有一种现象,就是阀后压力脉冲波动,极不稳定。这是输入介质与输出介质差量太大之故,应重新选择阀径相当的阀门。还有一个造成阀后压力不稳的原因 是,调节弹簧选择不当;一种公称压力的减压阀,调节弹簧有几种,例如公称压力为16公斤/平方厘米,调节弹簧就有1-3公斤/平方厘米、2-8公斤/平方 厘米、7-11公斤/平方厘米三种,假如阀后压力只需1-3公斤/平方厘米,而弹簧却是7-11公斤/平方厘米的那种,阀后压力就调不准了。

2、弹簧式安全阀.故障之一,密封面渗漏。原因有:①密封面之间夹有杂物;②密封面损坏。
这种故障要靠定期检修来预防。

故障之二,灵敏度不高。原因有:①弹簧疲劳;②弹簧使用不当。弹簧疲劳, 无疑应该更换。弹簧使用不当,是使用者不注意一种公称压力的弹簧式安全阀,有几个压力段,每一个压力段有一种对应的弹簧。如公称压力为16公斤/平方厘米 的安全阀,使用压力是2.5-4公斤/平方厘米的压力段,安装了10-16公斤/平方厘米的弹簧,虽也能够凑合开启,但忽高忽低,很不灵敏。

3、止回阀
常见故障有:①阀瓣打碎;②介质倒流。
引起阀瓣打碎的原因是:止回阀前后介质压力处于接近平衡而又互相"拉锯"的状态,阀瓣经常与阀座拍打,某些脆性材料(如铸铁、黄铜等)做成的阀瓣就被打碎。预防的办法是采用阀瓣为韧性材料的止回阀。
介质倒流的原因有:①密封面破坏;②夹入杂质。修复密封面和清洗杂质,就能防止倒流。 以上关于常见故障及预防方法的叙述,只能起启发作用,实际使用中,还会遇到其他故障,要做到主动灵活地预防阀门故障的发生,最根本的一条是熟悉它的结构、材质和动作原理。

网友A:
基本上是一些常见的故障,但不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