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电磁流量计的问题?????

楼主(2008-12-29):
我厂有一个项目,就是两种物料配比,一种是固态的称好放进去,一种是水,再搅拌,水的多少比较严格,主要这水放下去我想用电磁流量计,我现在有一横河的电磁流量计好像是AE200M,我想问一下,这个流量计能不能当累积值达到要求后,给我一开关信号,并且自动复位累积好值,等待下一个周期再重新测量,主要要设置些什么参数,希望各位能帮一下我!

网友A:
应该不行吧,一般的流量计只能用于测量,没有控制功能,您的要求属于定量控制吧,加一个二次仪表-----定量控制仪,可以在仪表里面设置您要求的累积量,到达后会输出控制信号给电磁阀,开或关  实现您的控制目的!  不过这样的话有些误差,需要实际校验以后确认设定的值!

网友B:
你看看E+H的50型吧。我记得那种电磁流量计可以的

网友C:
横河的应该有报警信号输出的。

网友D:
可以用电磁流量计的批处理功能,很多牌子的产品都支持,

网友E:
你没有DCS系统吗?系统里加个程序就搞定了!

网友F:
你可以在组态时加个上下限的程序即可!

网友G:
可以,山武电磁流量计选带触点输出的可以有你控制也棵自动控制。

楼主:
谢谢各位,流量计有累计流量脉冲输出功能,现在已经搞定,只是加上了一个计数器,就是还有一个参数叫累计流量积算开关,有输出端子,我想用它可不可不用这个计数器????

网友H:
要带P处理的才可以!

网友I(2009-03-18):
加一和累计流量控制仪表就可以了  不用多少钱   欢迎访问深圳江元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TEL:075529651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