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boro(福克斯波罗) I/A S DCS简介

楼主(2008-12-29):
/A系统网络:
*建立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所定义的开放系统互连(OSI)标准基础上,符合IEEE规范;
*监控网络采用IEEE802.3u 100BASE T
*节点总线符合IEEE802.3标准
*数据库采用分散分布的全局数据库,通讯采用目标管理方式,例外报告和变化驱动技术,可有效地提高数据通讯的效率。节点总线的通讯负荷率低于10%
*数据传输速率为1G/100MBPS
应用/操作站处理机:(工程师站)
*应用操作站处理机(AW51)具有应用处理机(AP51)和操作员处理机(WP51)的综合功能。
其中作为应用处理机(AP51)完成以下功能:
*实现系统和网络管理功能;
*实现历史数据及数据库管理;
*执行与显示、生产控制、用户应用程序、诊断和组态等有关的应用功能;
*作为计算机站完成大量的计算和管理;
*作为服务器站处理来自本身或其它站的任务所需的大容量存储文件申请等;
*应用操作站处理机AW51F主要性能指标
CPU: Ultra SPARC IIi 64位字长 RISC技术 650MHZ主频
内存: 512MB(可扩展至2GB) 硬盘容量:80GB(可扩展至320GB)
CRT尺寸:21”(支持双CRT) 分辨率: 1600*1280
操作员站处理机:(工程师站或操作员站)
处理机(WP51)既可作为操作员站使用也可作为工程师站使用。
*过程操作员通过WP可以调用过程显示画面,观察过程回路的参数、趋势和报警,实现对过程的操作和参数的调整;
*过程工程师 通过WP可以组态过程显示画面和过程控制数据库,进行其他各种组态工作;软件工程师通过WP可以进入软件开发环境,编写、调试和执行用户的应用程序;
*系统维护人员通过WP可以观察到系统各个设备的工作状态,对这些设备进行诊断操作;
*工厂管理人员通过WP可以运行生产管理方面的软件。
*组合键盘 (操作员键盘)
每个操作台可最多带二个组合键盘, 每个组合键盘最多可装三块告示小键板,二个组合键盘最多只能有一个数字小键板。
告示小键板 -- 它具有用户可自定义的插片(插片上可标该键的功能)和供全部16个键用的发光二极管(LED)。这是一个16个 LED 键开关的阵列,每个LED 可在操作站处理机软件的控制下,按过程的状态呈现ON(闪亮),OFF(熄灭),或者闪烁发光。这些 LED 与基本单元上的音响告示器连用,可产生提醒操作员把注意力转向系统的某些特殊区域上去的效果。与每一 LED 相关的聚酯薄膜键开关可被用于请求预先组态好的画面或者专门的系统功能。
数字小键板 -- 它适于将数字数据输入系统,其功能与字母数字键盘上的数字输入小键盘(带光标控制)相同,它包括若干数字输入键, 一个 ENTER (键入)键和一个带 LED 状态灯的数字 LOCK (闭锁)键。
*操作员处理机WP51F主要性能指标
CPU: Ultra SPARC IIi 64位字长 RISC技术 650MHZ主频
内存: 512MB(可扩展至2GB) 硬盘容量:80GB(可扩展至320GB)
CRT尺寸:21”(支持双CRT) 分辨率: 1600*1280
控制处理机(CP60):
控制处理机是一个可选的容错站,和与之相连的现场总线组件(FBM)一起,可按组态好的控制方案对过程进行控制。它可实现常规的模拟连续控制、梯型逻辑控制、顺序控制、批量控制等功能。也可实现数据采集、检测、报警和传送信息的功能。
用久经考验的算法(执行特定功能的数字计算)控制工业过程的变量,包括EXACT (专家自适应控制整定算法)和 EXACT MV (EXACT多变量控制)。这些算法包含在功能控制块中,现场过程工程师可对它们进行组态以完成要求的控制方案。内嵌基于模型预测的控制工具Connoisseur可实现更高的优化手段。
控制器的功能块的最快处理周期为0.05秒,其它组态的控制周期有 0.1、0.2、0.5、1、2、5、10、30、60秒等。实现常规调节控制的模块有58种,包括:输入/ 输出,控制,信号处理,计算和转换以及报警和限幅等五大类。实现梯型逻辑和顺序控制的模块有6种。任意 CP 中的任意模块的参数均可连接到任意其它 CP 中的任意模块以构成用户所要求的控制方案。
I/A SERIES采用分散分布的控制策略,每一个I/O组件都是智能的,每一个带有输出的I/O组件都能执行控制任务。需要快速处理的控制回路都由I/O组件来实现。模拟量PID回路的处理速度达到25ms,梯形逻辑处理速度达到2—5ms。
在电源接通时进行自检,在工作期间执行运行时检查和监视时钟功能。
在容错式控制处理机中,在检测到一个错误时,两个组件运行内部自诊断测试,以确定哪个组件故障。而无故障的组件接着进行控制。为了进一步确保可靠的通讯,控制处理机在它的节点总线和现场总线的接口上都进行出错检验和地址验证测试。所实现的控制为:
*常规的模拟连续控制
*梯形逻辑控制
*顺序控制等。
*容错型控制处理机CP60 FT的主要性能指标
CPU类型: AMD DX5 主频: 133MHZ
内存容量: 8MB 处理能力: 3400块/秒
最大I/O模件能力:120个组件/控制器
最小执行周期:0.05S
*某些需要快速处理的回路的模拟量控制可放在FBM组件中处理,其处理速度为10-50毫秒(可组态),开关量控制也可放在FBM组件中处理,其处理速度为2-5毫秒。

I/A Series 通讯处理机
通讯处理机(COMM10), 它提供了四个 RS232-C 通讯接口,最多可连接四台136列中英文打印机或彩色喷墨打印机, 其异步通讯速率为9.6kbps。可分别打印报表及报警, 并可组态为互为后备。
通讯处理机给用户提供下列功能:
*标准出错和报警报文打印功能:
任何能够产生报文的系统站,都有一个可能作输出的I/O设备表。用户可以按照它们的逻辑名称去指定这些设备。如向通讯处理机传送许多报文,则它们就地排队,并按优先级从处理机传送到各特定设备,这就保证了对高优先级的报警报文的迅速服务。
*报表和大批量打印机处理
如果设备被组态成为可锁定的,报表就可以完整地打印到结束,在打印时,不混杂报警报文。为了及时地输出,其他报文,包括报警,可改道送到后备设备。当报表结束时,设备就解锁,按优先级次序的常规处理方法继续。如果设备没有定作可锁定的,则较高优先等级的报警报文将与报表输出混杂在一起,而且不发生报文改道。
*报文后备
通讯处理机包含一个后备机构,该后备机构是用于设备故障或上锁时,给未打印报文规定到后备设备的路径。这个后备设备可以在就地通讯处理机中,也可在远方的通讯处理机中。通过组态过程,对于每一个连接的设备,可以规定第一后备设备和第二后备设备。在检测到设备故障时,由通讯处理机自动通知执行后备路经进程。

IACC图形组态工具软件包
IACC提供了强大完整的软件组态环境,用于控制策略的设计和修改,显示画面的创建以及I/A Series系统的系统组态。
I/A Series组态软件(IACC),利用其丰富的、直观灵活的组态工具,为项目的工程实施和终身的维护带来强大的生产力和质量保证。开发控制策略图表(CSD)的第一步便是从粘帖板拖出一个I/A Series的功能块,然后放到编辑面板上。通过连线将源功能块的输出参数和下游功能块的输入参数连接起来,便可将这些功能块组成一控制回路。在使用每个功能块的属性表来完成每个参数的分配后,CSD便告完成。

其它:
*所有的系统组件都采用全密闭的结构。现场总线组件(FBM)是I/A 系统与现场I/O的接口组件,全密闭的组件可直接现场安装,为电厂节省大量的电缆费用和现场施工费用;
*现场总线组件(FBM)分模拟量和数字量类型,模拟量组件为8点/块,数字量组件为16点/块;
*所有现场总线

楼主:
北京华恒信远科技有限公司针对以下DCS、PLC和电力综合自动化等控制系统开发了OPC Server标准接口。
公司简介:北京华恒信远科技有限公司是高新技术企业和双软认定企业。公司主要业务为企业信息化、工业自动化两个方面,在实时数据库、先进控制、控制系统数据采集接口OPCServer等产品、技术服务上具有独特的技术实力 。
公司主要技术骨干从事实时数据库项目近十年,精通OSI PI、Aspentech Infoplus.21、Honeywell PHD、GE Historian、Honeywell Historian等国内外各种实时数据库系统,尤其擅长各种DCS/PLC控制系统、电力综合自动化系统等标准OPCServer接口的开发,包括先进控制系统OPCServer接口的开发,承接过数十个国内大型实时数据库项目,同时也有MES系统、先控系统、工业自动化SCADA系统项目经验。
公司的优势是能够给合作伙伴提供全套的管控一体化解决方案并且进行全程服务。
多年来,华恒信远始终秉承“科技成就梦想,信誉打造未来”的经营理念,为广大客户提供可靠,安全,便捷,高效的产品和服务。公司与清华、哈工大和中科院等高校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公司拥有一批以清华大学博士、硕士为核心,凝聚了一批高水平的专业人员,这是一支充满激情和梦想的团队,华恒信远将会用科技和信誉打造美好的未来。
联系电话:010-63312077传真: 010-63402797
QQ:924222357
MSN: lihb2004@hotmail.com , dcsinterface@163.com
Email:david@forevercredit.com
公司网站:www.forevercredit.com
1目前已经开发的DCS系统接口如下:
1)Yokogawa(横河):
OPCServer For CENTUM B
OPCServer For CENTUM V
OPCServer For CENTUM Uxl
OPCServer For CENTUM XL
OPCServer For CENTUM CS
OPCServer For CS1000
OPCServer For CS3000
2)Honeywell(霍尼韦尔):
OPCServer For S9000
OPCServer For TDC3000(CM50)
OPCServer For TDC3000(US)
OPCServer For TDC3000X(UxS)
OPCServer For TDC3000X(AxM)
OPCServer For PlantScape
OPCServer For TPS(GUS)
OPCServer For TPS(APP)
OPCServer For PKS
OPCServer For HC900
3)Foxboro(福克斯波罗):
OPCServer For I/A S
OPCServer For A2
4)ABB:
OPCServer For MOD300
OPCServer For ADVANT500
OPCServer For AC800M
OPCServer For AC800F
OPCServer For Industrial IT Symphony
5)Bailey(贝利):
OPCServer For N-90
OPCServer For INFI-90
6)MOORE(摩尔):
OPCServer For MICRO II
OPCServer For APACS For Dos
OPCServer For APACS For Windows3.2
OPCServer For APACS For Windows NT
OPCServer For APACS+ R4
7)Emerson(爱默生):
OPCServer For System III、PROVOX
OPCServer For Micro PROVOX
OPCServer For Delta V
OPCServer For OVATION
OPCServer For DELTAV
8)WestHouse(西屋):
OPCServer For WDPF
OPCServer For MAX1000
OPCServer For EDPF-NT
OPCServer For OVATION
9)Hollysys(和利时):
OPCServer For HS2000
OPCServer For FOCS
OPCServer For MACS
OPCServer For SmartPro
10)Supcon(浙大中控):
OPCServer For SupCon JX300
OPCServer For SupCon JX300X
OPCServer For SUPCON GCS-1
OPCServer For SUPCON ECS-100
OPCServer For SUPCON GCS-200
OPCServer For WebField JX-300XP
OPCServer For WebField GCS-1/GCS-2
11)XinHua(新华):
OPCServer For XDPS-400
OPCServer For XDPS-400+
OPCServer For XDPS-300
OPCServer For TiSNet - P600
OPCServer For TiSNet-XDC800
12)Eurotherm(欧陆):
OPCServer For NETWORK-6000+
13)富士:
OPCServer For MICREX X
OPCServer For MICREX AX
14)日立公司:
OPCServer For HIACS 3000
OPCServer For HIACS 5000
OPCServer For HIACS 5000M
15)北京航天测控:
OPCServer For UN2000
16)Suny(浙大中自):
OPCServer For SunyTDCS9200
OPCServer For SunyPCC800
OPCServer For SunyPCC500E
17)浙江威盛:
OPCServer For FB-2000
OPCServer For FB-2000 NS
OPCServer For FB-3000MCS
18)SIEMANS(西门子):
OPCServer For PCS7
OPCServer For TELEPERM-XP
19)北京国电智深:
OPCServer For EDPF-NT
OPCServer For EDPF-PT
20)AB:
OPCServer For ProcessLogix
21)科远:
OPCServer For NT 6000
22)鲁能:
OPCServer For LN2000
2 目前已经开发的SCADA系统上位机软件接口如下:
1) Wonderware
OPCServer For Intouch
2)GE :
OPCServer For iFix
OPCServer For Cimplicity
4)SIEMENS(西门子):
OPCServer For WinCC
5) CIT:
OPCServer For Citect
6)RockWare(罗克韦尔):
OPCServer For RSView32
7)AisaControl(亚控):
OPCServer For KingView
8)纵横科技:
OPCServer For HMIBuilde
9)图王软件:
OPCServer For Visual Graph
10)AdAstrA:
OPCServer For TraceMode
11)太力信息:
OPCServer For SYNALL
12)力控科技:
OPCServer For力控ForceControl
13)昆仑通态:
OPCServer For MCGS
14)世纪星:
OPCServer For世纪星
15)杰控公司:
OPCServer For FameView
16)九思易:
OPCServer For易控
3 变电站自动化&电网监控&电力综合自动化等系统接口
1)南瑞:
OPCServer For NT2000
OPCServer For ISA300
OPCServer For RCS-9000
OPCServer For CAS2000
2)南自:
OPCServer For PS 6000
3)深中电:
OPCServer For TranSys-200
4)北京四方:
OPCServer For CSC2000
5)许继;
OPCServer For XWGK-3100
6)ABB:
OPCServer For MicroSCADA
OPCServer For ESD2000
7)Solar:
OPCServer For TT4000
8)新华:
OPCServer For XEMS-400
OPCServer For XSA-400
OPCServer For XNCS-400
OPCServer For XDAMS-400
9)Hollysys(和利时):
OPCServer For HSPSASII
10)中国科学院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
OPCServer For D-2000EPM
OPCServer For KSJ-9060
11)珠海优特科技:
OPCServer For UT-2000C
12)深圳市华力特电气有限公司:
OPCServer For Farad200
13)深圳南瑞:
OPCServer For ISA-300
OPCServer For RCS9612
OPCServer For HRS-910
OPCServer For NT-2000 SCADA/EMS
14)西安金雨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OPCServer For JW-2000
15)苏州科佳:
OPCServer For NKC-200
16)陕西银河网电科技有限公司:
OPCServer For YH-B2000
OPCServer For YH3000
17)陕西三泽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OPCServer For SZ2000
18)山西晋能科技有限公司:
OPCServer For RSD8000
19)浙江三辰电器有限公司:
OPCServer For SCWZ
20)西安派恩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OPCServer For PGC-2100
21)北京四方达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OPCServer For CSD2000
OPCServer For CSD-6000
OPCServer For CSD-2100
22)BBC公司:
OPCServer For BECONTROL
23)益和电气集团:
OPCServer For HF-2000
24)南京国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OPCServer For PS 6000
25)保定浪拜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OPCServer For LBD-DZ-2000
26)南京源优科技有限公司:
OPCServer For EPD2000
27)施耐德电气公司:
OPCServer For EMCS
28)山东新开电气有限公司:
OPCServer For ASX
29)国电南京自动化有限公司:
OPCServer For NTD650
30)泰仑电力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OPCServer For TZS8000
31)哈德威四方保护与设备控制有限公司:
OPCServer ForRT-1000
32)南京电研电力自动化有限公司:
OPCServer For NSA3000
33)国电南瑞科技股份公司:
OPCServer For NS2000
OPCServer For RCS-9000
34)江苏南自通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OPCServer For NPS9000
35)陕西银河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OPCServer For GEA-UNDAS2000
36)四方华能电网控制有限公司:
OPCServer For CSCD2000B
37)南瑞集团中德保护控制系统公司:
OPCServer For NSC2000
38)南京南自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OPCServer For WBX-35
39)哈尔滨泛微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OPCServer For NPS-2000
40)深圳斯凯达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OPCServer For PGC-2100
41)湖北省电力试验研究院:
OPCServer For NS9000
42)北京德威特电力系统自动化有限公司:
OPCServer For DVPS-3000
43)北京东仁思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OPCServer For SC-2000
44)珠海思创电气有限公司:
OPCServer For ST2000
45)南京浩升科技有限公司:
OPCServer For HS5000
46)南京力导保护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OPCServer For DMP300
47)成都航利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OPCServer For HL-3000
48)南京磐能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OPCServer For SE-900C
49)北京六所和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OPCServer For HR2000
4 此外,还包括各种PLC、智能仪表等工业设备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