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木工车床

楼主(2008-12-29):
“数控木工车床” 主要针对木制品加工业的特点,结合操作习惯,使用了全汉字化操作,易学易用,可以加工柱形、弧形、球形等各种复杂形状的回转体木制件,可随时灵活设置、迅速改变加工样式,适于加工形状复杂和精度高的木制品,是木工行业的理想加工设备。
设备的主要特点:
1、主控部分采用了高可靠性数控模块和智能化程序。
2、操作系统简洁友好的操作界面,全汉字提示,尺寸和形状直接输入,操作简单方便。
3、执行部件采用高精度步进电机驱动系统,保证设备启动时的准确定位和精确运动。
4、传动部件采用了优质精密滚珠丝杠和直线滑动导轨系统,保证了运动精度。
5、动力部分使用了变频调速(或电磁离合调速)系统,确保电机频繁启动的可靠性、安全性和节能性。
6、主轴部件专业厂家配做,整体结构稳固牢靠。

山东•高密•精达自动化设备研究所
SHANDONG•GAOMI•JINGDAZIDONGHUASHEBEIYANJIUSUO
地址(Add):山东省高密市昌安大道(北)2386号 传真(Fax):0536-2307298

联系人:杜艳敏(经理)                                                 手机(Mob):13562627298

网友A:
想了解你家的主轴是高速电主轴吗?我公司是做电力变压器的,使用木工数控机械加工木质绝缘件,要求主轴转速在12000RPM以上,防止木质高温碳化就不绝缘了。能否告知你们的主轴是哪家专供的?

网友B:
留恋08,祝福09,想过去看明天,让我们此起彼伏,前赴后继.

网友C(2009-03-06):
智辉数控早就有了,很牛的,据说行业领航者

网友C:
SYSViV 木工车床系统功能特点 (http://www.sysviv.com)

二、三轴联动(XYZ,其中Y轴可配置随动轴)
高速、高精控制,切削速度、主轴回转速度实时可调,最大速度30000mm/min
可以进行任意轮廓编程、具备USB在线高速加工,功能齐全、操作简单。
支持Mastercam、UG等后置处理程序
内置高速软PLC,可选配手轮、波段开关
输入输出I/O:48输入、32输出
可手动随时调整跟随轴 (Y轴)切削量,也可编程指定跟随轴是否跟随(M06跟随,M07不跟随)。
该系统是根据广大客户需求自主研制开发的。适用于加工各类回转形木件的高自动、高精度、高效率的设备,可以控制双刀具(对侧或垂直)及电动刀架,能自动送料。
特别适用于中小企业的批量生产,更可以随时进行灵活设置,迅速改变样式,无须你再为制作刀具而投入不必要的资金以及花费时间,你只需输入样品的尺寸就可以大批量地生产车木制品,而且可以一人操作多台,大大降低了你的产品成本。使您在同行业的竞争能力大大增强!
可以加工柱体、锥体、弧形、球形等各种复杂形状的回旋体木制件,可以随时灵活设置、迅速改变加工样式,适用于加工形状复杂和精度高的木制品。如加工楼梯立柱、桌腿、各种圆形工艺木制品。

网友D(2009-05-07):
你就是智辉数控的吧,上次我们买你的2套系统,你还记得吗?

我是小张,能不能出一款双对轴的,那样更好。价格不超过4万,我们这行的都能接受

网友E:
你们机床上面用的木工车刀什么种类的最耐磨,光洁度最好!

电话:15608628188

网友F(2009-08-12):
原精达的数控木工车床是根据木工行业操作习惯设计的数控部分,从07年开始设计,边设计边实验,09年才成熟起来,非常实用于一般木工加工厂。目前车一根80公分的小柱只要一分二十秒,光滑度也和一般手工的不相上下。(可咨询他们的设计工程师15098183078)

网友F:
精达自动化设备研究所的已归属山东华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了,从上半年开始批量生产

网友D(2009-11-11):
全是广告,吹牛,连智辉数控也学成这样小气了

网友G(2010-03-25):
供应:数控木工车床 仿形 背刀车床
HZMC系列“数控木工车床”是通过数控技术和机械技术,根据木工行业要求,自主设计开发的专利产品,解决填补仿形,背刀和手工车床的不足,以其高灵活性,可靠性和稳定性赢得了广大用户的一致好评,投入市场以来,经过广大用户的实践检验以能完全取代背刀和仿形车床,用户已经准备在本公司内大量装备数控车床,实现产品的统一化,多样化,灵活化.
通过数控技术控制机械动作,加工出圆柱型,圆锥型,弧形,球形等复杂形状的回转体木制品,更可以随时进行形状的灵活设置,迅速改变样品加工形状.为您的样品第一时间打入市场提供坚实基础,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设备的主要特点:
主控部分:采用高可靠性的数控模块,由本公司自主完成程序开发,对其工作稳定性和硕后服务,安装调试油可靠保证。
操作系统;采用国际标准数控语言—ISO代码 ,高可靠性数控模块。编程形式:2种形式任选一种都可以实现最后加工产品。
1,根据电脑上的CAD图形,在电脑上将程序编制好在通过USB端口传入控制系 统,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更改加工程序最后加工出理想的产品;
2,在控制器上手工输入每个加工路径的数据使车刀的行走路线实现人为详细控制机器根据数据程序加工所需产品。
执行部分:高精度伺服电机驱动,保加工尺寸的精确。优质直线轨道结合高精密滚珠丝杆传动,确保加工精度。变频调速系统,控制动力主轴的转速达到更好的加工效果。
床身铸造成型,结构稳定,震动小,可以保证高精度加工。
封闭的加工空间,使机床外部工作环境清洁,确保操作人员的身体健康。
操作人员只需将合乎要求的待加工方形木放在木料定位器上,启动设备就可开始自动加工,加工形状由预先设定好的程序自动执行加工,加工完成后待设备停止工作后取下加工好的木材,整个过程轻松,自如。大大的实现了操作人员的自动化操作。
主要技术参数:
型号 HZMC2-150
最大回转加工直径CM φ22
最大加工长度CM 150
功率KW 3.5
外形尺寸CM 300x80x150

浙江合众自动化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

联系人:徐莲

电话:15157770513

网友F(2010-12-13):
原精达的数控木工车床是根据木工行业操作习惯设计的数控部分,从07年开始设计,边设计边实验,09年才成熟起来,非常实用于一般木工加工厂。目前车一根80公分的小柱只要一分二十秒,光滑度也和一般手工的不相上下。(可咨询他们的设计工程师13506460719,QQ19790956)

网友H(2012-07-28):
你们数控机床需要滚珠丝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