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楼主(2008-12-29):
那位高手可以讲一讲伺服电机的原理呀

希望可以结合你的实际经验讲的详细一些

在这里先谢谢勒

网友A:
我有资料,留下你的邮箱

网友B:
我也要一份,谢谢!tomlw@126.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于我有资料,留下你的邮箱

jrb6833686@163.com         来一份, 谢谢你!

楼主:
 转角掉进下水道               我在等资料啊   你怎么不给我发啊

网友D:
各位大哥  能否给我一份啊   dianxiaozhoiu@126.com

网友E:
伺服电机和普通的感应电机不同,一般有3种控制方式:位置、速度、转矩控制

伺服电机的转向改变需要通过参数设置,不同普通感应电机的互换2根导线。

接下来俺主要讲讲伺服电机的“位置控制模式”

位置控制模式一般是配合控制器来完成的,控制器可以是PLC或者其它一些能够发脉冲的装置

位置控制模式下面的脉冲又可以有3种方式: 1)A/B相      2)PLS+DIR         3)U/D

伺服电机要靠伺服驱动器来驱动(一般驱动器和电机是配套的),PLC把控制线接到驱动器上面

驱动器再拉电源线到伺服电机,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反馈接回驱动器上,这样就构成一个半闭环控制系统了

驱动器拉到PLC上的控制线一般有这几根: 脉冲输入信号线、SERVO ON、CWL/CCWL、INH、DC24V+、COM

具体各个信号定义就要看各个伺服的使用手册了。

网友F(2009-02-18):
给我一份吧  yxb446@126.com

网友G:
饲服电机和步进电机看来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