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T变频器送电直接启动故障

楼主(2008-12-29):
变频器故障如下:故障1变频器送电后直接以设定速度运行,当把速度控制旋钮打为运行时,变频器停止。

                                 故障2变频器送电后,把速度旋钮打为运行时,变频器屏幕显示但电机不运转。

各位专家能否赐教故障原因及其解决办法。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故障1-----可能是速度控制按钮的触点性质(常开还是常闭)弄反了。

故障2----可能原因:1.电机不正常;2.电机接线不对;3.电机绕组连接不对;4.变频器功率模块故障。。。。。

网友B:
细心检查

故障1-----可能是速度控制按钮的触点性质(常开还是常闭)弄反了。

故障2----可能原因:1.电机不正常;2.电机接线不对;3.电机绕组连接不对;4.变频器功率模块故障。。。。。

网友C:
用端子启动,不能上电就运行的,上点前不要让端子处在闭合状态,可以用万用表在通电前测量一下,你使用的端子(如S1)和COM是不是在开的状态,如闭合了,可能是你的按钮接到常闭点上去了,或已经接通了按钮.所以一上电就运行.你的第2台,应该是启动信号没有给上,造成的.检查启动按钮,通过测试启动端子(如S1)和COM,有没有接通,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C:
在要求不能上电就运行的场合,不能设置上电端子运行命令有效,正常的情况下,如果用的是端子运行方式,接线正确,上电几秒后,显示的频率(键盘上的"HZ"灯亮)数会一闪一闪的,如果端子接常闭点上或已经打到闭合的位置上,上电几秒后,显示的频率(键盘上的"HZ"灯亮)数不会一闪一闪的,是一直长亮着,假设我们使用S1端子作为启动信号,COM就是公共点,当S1与COM接通时,变频器就有输出了!

楼主:
今天解决了 是参数设置问题。设置上电端子运行命令无效;设置键盘运行频率为0

网友D:
你太有才了,变频器维修群:33425865

网友E(2009-02-10):
在使用过程中,出现PCE故障代码而停机,使用手册上找不到故障代码内容,请高手指教!

网友F:
PCE是编码器断线故障,说明书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