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的出线和电动机连接之间能加接触器吗??

楼主(2008-12-29):
求助;变频器的出线和电动机连接之间能加接触器吗??谢谢了。

网友A:
最好别坏,如果变频器运行时突然断开负载对模块冲击太大,容易坏

网友B:
如果没有特殊需要,最好不加接触器,免得麻烦,给你个以前的讨论,参考一下: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E-9BAB-021CF221D15B&page=1

网友C:
可以的,但是不可以用来直接起停马达。我厂欧洲进口设备都采用这种接法,用于紧急停机保护。其NO辅助触点串接于启动线路,以保证接触器必须先闭合,变频器才可以起动。

网友D:
再开路状态下,变频器能否运行?运行时 断开接触器是否危险?请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E:
要用也可以,但是变频器要有足够的余量

网友F:
如果没有特殊需要,最好不加接触器

网友G:
中间加接触器,作为马达的启动停止使用,容易烧坏变频器!

网友H:
我建议:没多大必要尽量不用加,有的功能只要会设置也能起到保护的效果

网友I:
可以加

比如一个变频器带几个独立不同时工作的电机

我都这么做的

如果没有吸和的

就是说没开路状态

变频器会报故障

网友J:
我到看过在进线电抗器与出线电抗器之间并联接触器的目的是在电机工频情况下能可跳过变频器,可以节省整流器与逆变器的热损

网友I:
楼上仁兄

问下

变频器输出的也是和电网一样相位的电流吗?

网友K:
变频器运行时突然断开负载对模块冲击太大,容易坏

网友L:
原则上是不允许加接触器的,这样对变频器的损害较大

楼主:
最重要的原因到底能加不能加。再次感谢。

网友M:
    可以~

 但是你有没有这个别要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