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指令求解

楼主(2008-12-29):
各位高手好,有个问题请教知道的朋友。高速计数器置位,复位及区间比较:HSCS   HSCR  HSC  是在脉冲送到输入端子以中断方式执行的,这里指的脉冲是最后的计数脉冲? 还是这几个指令的执行条件的脉冲?谢谢!

网友A:
当然是最后的计数脉冲啦。

网友B:
当然是当前的计数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当然是最后的计数脉冲啦。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