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29):
小弟最近刚刚接触西门子PLC,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我在PC机上安装了西门子综保的调试软件DIGSI,但是我最近要安装S7300的软件却安装不上,有人告诉我说这两个软件是不能安装在一台PC机的,要装的话也得在两个系统下分别安装,是这样吗?就没有哪个版本的软件能安装在一起的吗,都是西门子的东西为为什么还不一样呢?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有哪位大虾知道的请赐教下,小弟先谢谢了!!

顺便说下,S7200的软件和DIGSI软件就可以,我实际已经安装了,

网友A:
换个盘试一下 200装C盘  300就装在D盘

网友B:
安装300最好安装在原目录下.而且是刚做好的系统,小弟跟你一样也是刚学的,老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C:
同意一楼的做法.装在不同的盘里

楼主:
关键是根本就不出现预览安装目录的那一步,刚一开始就不让,搜索系统的时候就出现一个对话框,说已经安装了什么OEM版本文件,请先删除啥的

网友D(2009-02-06):
在注册表里面删除掉西门子S7的文件夹,然后重装,还有记得最好放在英文目录下面

网友E:
我也认为一楼的是可行的,西门子自动化

网友F(2009-03-22):
我急需DIGSI调试软件,能否救急给我发一份?670085259@qq.com

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