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提供小型设备自动化工程设计,包括方案、图纸、程序、元件选型等

楼主(2008-12-29):
本人一直从事机械设备的自动化工作设计、调试等,
曾经用过:
三菱、西门子、AB、OMRON等PLC
西门子、OMRON、三菱、AB、威伦、台达等多种触摸屏
三菱、安川、OMRON、台达等各种伺服以及各种步进电机
三菱、丹佛斯、AB、OMRON等各种变频器

因最近经济危机比较闲,所以在业余时间希望能找点事作,
如果有朋友有设备自动化方面的设计,或是有方案讨论,
可以留言,或留QQ联系,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可以提供:
方案、图纸、程序、元件选型等
因本人水平有限,高难度的也帮不上忙,忘见谅!

网友A:
是否能把PLC和变频器的通讯方案和程序发我,非常感谢hsf6572265@126.com

网友A:
我想做一个欧姆龙CP1H的PLC与安川变频器的通讯,能读取变频器工作时的参数,也希望能做到PLC通过通讯控制变频器。非常非常希望您能为我解答

楼主:
我没做过安川和OMRON的通讯,做过AB ML1500和PF4的通讯

楼主:
这两个帖子介绍的比较详细,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13020254600003&page=1#login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12811473600003

网友B(2009-02-06):
谢谢!能否给一个TP177A与S7-200程序,最好有模拟量数字量报警和通过触摸屏改变plc相关参数,多谢!a3116@sohu.com

网友C:
楼主好,方便提供你的个人联系方式吗??

网友D:
这水平很高了,岂止帮忙,一定能帮大忙啊

网友E:
楼主好,留个联系方式吧。

请帖教个问题:一台三相电机AC380V2.2Kw,用一个国产固态实现通断,当DC8V控制信号加到三相固态上,电机不是每次都运转,不运转时电机呈缺相状态。换了不同的固态还是呈相同的问题。

网友E:
楼主方便的话发个处理意见:BOLL1967@YAHOO.COM.CN

谢谢了.

网友F:
MCU89C51学习板(开发板)能做单片机很多汇编语言(ASM),C语言实验,详细见光盘30多个各种实验程序,让您快速掌握单片机,并获得实际开发调试经验。帮助您快速成为单片机开发工程师
该电路板支持串口,USB口下载载调试程序。根本不需要昂贵的仿真器,烧入器就可以做实验搞开发。总之:有了它,无需其他设备便可学单片机了。

如果需详情或购买请email:mcu89c51@126.com

学习板一块,尺寸:9.1×10cm,含全新STC89C51一片

如果是笔记本电脑请选USB型,如果是台式电脑请选串口型也可以选USB型。

通过此usb接口与电脑连接,为学习板提供电源。只要一根线就可以。不需另接直流电源。方便实用。

单片机32个IO口全部引出,通过这4排排针可以做其他实验,如继电器、步进电机、LED点阵、LCM液晶等等。

资料光盘一张;资料光盘中有单片机学习资料、学习板电路图、实验程序、下载软件、keil、等相关软件和相关芯片资料。

1、控制单个LED的亮与灭,8个发光二极管的流水灯实验(可以做灯光效果,有多种方法实现)。

2、蜂鸣器发声实验,(可以自己通过单片机编写音乐)。

3、8位数码管控制显示字符实验(可以用数码管进行显示,动态,静态)。

4、数码管字符循环右(左)移显示实验(可以用来设计如计算器的显示)。

5、2位独立键盘扫描控制实验(独立键盘,少量键盘应用)。

6、4X4矩阵键盘扫描实验(矩阵键盘,量多的应用)。

7、18B20温度传感器实验(要选配DS18B20元件)。

8、1602字符型液晶显示实验(要选配LCM1620元件)。

9、数字时钟实验(电子钟,电子表,秒表)。

10、单片机中断使用(中断式键盘扫描)实验(迅速掌握中断的应用)。

11、单片机定时器使用实验(可以自己做一个时钟,还可让它闹铃)。

11、单片机计数器使用实验(键盘按一次加个1,修改后可以用在生产线计数)。

13、单片机与计算机进行串口通信实验(和PC机完成通信,有多个实验,通过调试窗口实验)。

14、单片机内部EEPROM读写实验(读写EEPROM数据,掉电仍保留数据,有ASM,C程序)。

15、看门狗复位实验(程序死机自动复位)。

更多的程序详细见光盘实验。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d23b08512d5ef4621e719bcd88d75192.htm

网友G:
cici096=cici_096

那个ID上不去了

我的QQ:905701099

网友G:
TO: 郑磊

我这里手头暂时没有,就你说的就比较简单,只要在触摸屏里建一个输入变量,对应PLC程序里的地址就可以了。

报警也在触摸屏程序里建立报警,在PLC里触发相应的位就可以了!

网友G:
TO:多关照

量过固态上边进线电压没?是不是进线本身有问题?

或都换个一般的接触器,是否会有此种情况出现。

网友H:
楼主看样子还谦虚,水平已经算高了

网友G:
呵呵,我在高人面前也不敢说话呀,在网上消磨时间吧!

网友G:
我的QQ:905701099 ,经常在线的,不在线可QQ留言或发QQ邮箱905701099@qq.com
如果有必要可电话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