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0求助

楼主(2008-12-29):
请问一下我想在文本上设置时间但是FP0不能写入地趾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什么文本?。。。。。

楼主:
是DTO德天奥谢谢我不知道怎么写不进去松下FP0写时间不能直接写吗?

楼主:
为什么用TMY加K常数是可以要是用DT不行呢用SV 也不行那位老师指点 一下

网友B:
先写到别的地址,再通过plc里的程序写入嘛。

楼主:
能告诉我一个实例吗?

楼主:
有那位高人能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B:
如图,这是调节时间,你把其中的H0,H512改成一个单元,比如DT100,DT101,然后通过触摸屏给DT100,DT101赋值就行。当然得有个写入触发,x0

网友C:
呵呵;你的FP0是不是带实时时钟功能的那种?

楼主:
y谢谢有空来温州我请你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