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布线系统知识

楼主(2008-12-29):
1.1综合布线系统基础知识
   所谓综合布线系统是指按标准的、统一的和简单的结构化方式编制和布置各种建筑物(或建筑群)内各种系统的通信线路,包括网络系统、电话系统、监控系统、电源系统和照明系统等。因此,综合布线系统是一种标准通用的信息传输系统。综合布线是一种模块化的、灵活性极高的建筑物内或建筑群之间的信息传输通道。它既能使语音、数据、图像设备和交换设备与其它信息管理系统彼此相连,也能使这些设备与外部相连接。它还包括建筑物外部网络或电信线路的连接点与应用系统设备之间的所有线缆及相关的连接部件。综合布线由不同系列和规格的部件组成,其中包括:传输介质、相关连接硬件(如配线架、连接器、插座、插头、适配器)以及电气保护设备等。这些部件可用来构建各种子系统,它们都有各自的具体用途,不仅易于实施,而且能随需求的变化而平稳升级。
综合布线系统可划分成六个子系统
●工作区子系统
●配线(水平)子系统
●干线(垂直)子系统
●设备间子系统
●管理子系统
●建筑群子系统
(1) 工作区子系统  一个独立的需要设置终端的区域宜划分为一个工作区,工作区子系统应由配线(水平)布线系统的信息插座,延伸到工作站终端设备处的连接电缆及适配器组成。
(2) 配线(水平)子系统  配线子系统宜由工作区用的信息插座,每层配线设备至信息插座的配线电缆、楼层配线设备和跳线等组成。
(3) 干线(垂直)子系统  干线子系统应由设备间的配线设备和跳线以及设备间至各楼层配线间的连接电缆组成。应选择干线电缆最短、最安全和最经济的路由。宜选择带门的封闭型通道敷设干线电缆。
(4) 设备间子系统
  设备间是在每一幢大楼的适当地点设置进线设备、进行网络管理以及管理人员值班的场所。设备间子系统应由综合布线系统的建筑物进线设备、电话、数据、计算机等各种主机设备及其保安配线设备等组成。设备间内的所有进线终端宜采用色标区别各类用途的配线区。
(5) 管理子系统
  管理子系统设置在每层配线设备的房间内。管理子系统应由交接间的配线设备,输入/输出设备等组成。管理子系统也可应用于设备间子系统。管理子系统宜采用单点管理双交接。交接场的结构取决于工作区、综合布线系统规模和选用的硬件。在管理规模大、复杂、有二级交接间时,才设置双点管理双交接。在管理点,宜根据应用环境用标记插入条来标出各个端接场。
(6) 建筑群子系统
  建筑群子系统由两个及两个以上建筑物的电话、数据、电视系统组成一个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包括连接各建筑物之间的缆线和配线设备(CD),组成建筑群子系统。建筑群子系统宜采用地下管道敷设方式。管道内敷设的铜缆或光缆应遵循电话管道和入孔的各项设计规定。此外安装时至少应预留1~2个备用管孔,以供扩充之用。
1.2综合布线系统测试说明
1、铜缆的测试项目如下:
Wire Map
接线图,指模块、配线架之间双绞线内八芯线连接的状态。测试不通过,原因主要有线对开路、短路、反接、跨接、串绕。检查模块、配线架、水晶头打线是否正确。
Pair Impendance
线缆串扰,给定频率的信号从一对双绞线输入时在另一端的另一对双绞线上信号的感应程度,单位为分贝(dB)。测试不通过的原因主要为不良的双绞、连接头设计不佳、插入损耗过大。
Length
线缆长度。测试通不过的原因主要为线路路径设计不合理,导致链路超过一百米。
Propagation Delay
传播延迟,指各线对的传输延迟之差。这是一个电缆本身的性能指标,与安装无太大的关系。
DC Loop Resistance
直流环路电阻。这是一个电缆本身的性能指标,与安装无太大的关系。
Attenuation
衰减(插入损耗),指信号通过一段传输距离之后其幅度减小的程度,单位为分贝(dB)。测试不通过的原因主要为电缆长度过长、温度或测试频率太高、回波损耗过大、线缆本身太细或设计不良。
NEXT
近端串扰,指给定频率的信号从一对双绞线输入时在同一端的另一对双绞线上信号的感应程度,单位为分贝(dB)。测试不通过的原因主要为配线架或模块端接不良或产品品质不良。
PS NEXT
综合近端串扰,指某线对受其他线对综合的近端串扰影响,用分贝(dB)表示。测试不通过的原因主要为配线架或模块端接不良或产品品质不良。
Return Loss
回波损耗,传输信号功率与电缆阻抗异常导致的反射信号功率的差值,单位为分贝(dB)。测试通不过的原因主要为链路上电缆和插头之间阻抗不匹配(在采用不同厂家之间布线产品的情况下经常发生)、2个过近的连接、或布线产品本身品质不良。
2、测试的工具(FLUKE DTX-LT或DSP-4000)
美国福禄克网络(Fluke Networks)以太网线缆测试仪“DTX-LT”,除目前广泛使用的“5e类”线外,还可用来检测传输特性更好的“6类”和“7类”线。可检测作为测定对象的线缆是否符合相应的规格。测试频率最大900MHz。将“6类”线的测试时间缩短到了12秒
1)、DTX 系列技术指标
TIA 3类、4类、5类、超5类和6类:100Ω
ISO/IEC C 级和 D 级:100Ω和120Ω
ISO/ IEC E 级,100W ISO/ IEC F 级,100Ω
6类/E级 永久链路适配器插头类型和寿命:屏蔽和非屏蔽双绞线,TIA 3类、4类、5类、超5类和6类,以及ISO/IEC C级、D级和E级永久链路
6类/E级 通道适配器插头类型和寿命:屏蔽和非屏蔽双绞线,TIA 3类、4类、5类、超5类和6类,以及ISO/IEC C级、D级和E级通道
2)、测试标准
TIA/EIA-568B标准: 3类和超5类
TIA TSB-95标准:5类(1000BASE-T)
TIA/EIA-568B.2-1标准:6类(TIA/EIA-568B.2附录1)
ISO/IEC 11801标准:C级、D级和E级
EN 50173标准:C级、D级和E级
EN 50173标准:F级(仅限 DTX-1800)
ANSI TP-PMD
10BASE5,10BASE2,10BASE-T,100BASE-TX,1000BASE-T
IEEE 802.5 (屏蔽线,IBM 1型,150W)令牌环,4Mbps和16Mbps

3)、自动测试速度
完整的双向6类双绞线链路自动测试时间:12秒或更少完整的双向 ISO/IEC F 级链路自动测试时间:32秒
4)、支持的测试参数
(1)接线图、
(2)长度
(3)传输时延
(4)时延偏离
(5)阻搞
(6)插入损耗(衰减)
(7)回波损耗,远端回波损耗
(8)近端串扰、远端近端串扰
(9)衰减串扰比,远端衰减串扰比
(10)综合等效远端串扰,远端综合等效远端串扰
(11)综合近端串扰,远端综合近端串扰
(12)综合衰减串扰比、远端综合衰减串扰比
3、测试方法:
该产品由接在测定线缆一端的主机和接在线缆另一端的子机组成。测试方法采用扫频(Frequency Sweep)方式,使用2个微处理器,通过将频带分成2部分进行并行处理,从而缩短了测试时间。作业效率提高了,更有利于降低成本。不仅具有测试功能,还具有诊断线缆故障的功能。过去,只能将故障位置显示在显示器上,而现在还可显示处理方法。另外,还把连接以太网线缆与主机、子机的“永久链路适配器(Permanent Link Adapter)”的线缆截面做成圆形,提高了适用性,用起来更为方便。原产品的截面为椭圆。
1.3网络故障检测与排除
当用户端出现网络故障时,请用户先依据以下步骤进行检测网络故障原因,看是自己计算机端故障,还是外界线路或其他故障,对于故障排除做到有所放矢。
1.利用ipconfig命令:检测网卡的配置,是否获上地址。
ipconfig:显示网卡的简单配置。
若出现如下信息,则表示获上IP,线路完全畅通:
Windows IP Configu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