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源问题

楼主(2008-12-29):
看到很多的伺服电源都为三相220v,这在很多时候需要变压器,为什么不设计成三相380v?

网友A:
很多是这样,主要是受到功率半导体器件的耐压水平限制。其实也有380V三相的电源输入伺服,使用会方便些,价格比较高

网友B:
我不知道欧美的伺服额定电压一般是多少,只知道日系的伺服普遍为三相200V的。

日系的伺服之所以设计成三相200V我想应该与他们的工业电压有关。

网友C:
三相380的有,三相220也有,还有单相220的,我们在用小容量的伺服时就经常用单相220的,大容量的直接用三相380的,这样就不用假变压器了。

我们主要用台达和三菱的。都这样用。

网友D:
在欧系电气系统设计指南中,及时用380V的伺服,也会要求使用隔离变压器,在中国加不加变压器更多的是省钱和成本问题,在欧美日,加不加变压器可能涉及是否符合电气安全、谐波污染和电磁兼容等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