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和锂离子电池充电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12-29):
锂离子电池和镍氢电池在充电上有什么区别,锂离子电池充电器能充镍氢电池吗!它两者的充电器有什么区别啊!谢谢

网友A:
锂离子电池充电电压决不能超过4.2V否则电池容易损坏,一般锂离子电池充电有保护电路,镍氢电池的充电器在电路上没有保护电路。你那种如果电池不会超过4.2V就可以用,时间自己算,容量除充电电流乘1.2,就是充电时间。当然也不能电流太大,容易损坏电池,

网友B:
共同点:皆可多次充放电,循环次数(使用寿命)在500次以上。

不同点:镍镉电池,正极为镍,负极为镉的充电电池。因为有镉的原因,有记忆效应;较重;容量低;价格低;对环境有污染;需先放完电才能充电。镍氢电池,正极为镍,负极为氢的高能充电电池无记忆效应;较锂离子电池重;较镍镉电池容量高;因为不使用镉等有害元素,环保;使用前无需先放电,但使用过一段时间后放电效果更佳;价格中等。锂离子电池,正极使用锂化合物,负极为碳的3.6V充电电池。充电过程中,锂离子在正负极间转移,因而称为锂子电池。无记忆效应;重量轻;环保;可随时充放电;三种电池中容量最高;但价格较贵;对充电器要求较高,需专用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