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否有压差式位移传感器?

楼主(2008-12-29):
我在学习中看到有一个压差式位移传感器,但在网上查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是否有这种位移传感器,有的话,应该怎么用?

网友A:
有啊,当然有的.我们公司也有的,不过在这我就不做广告了!@

网友B:
压差式位移传感器还真没听过.

愿听楼上详解.

楼主说的应该是差动变压式位移传感器吧.

差动变压式一般有直线位移,角位移也可以做.传感器内部会有一个探杆,连接起一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