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变频器能否驱动110v马达

楼主(2008-12-29):
现手头有一台台达380伏M的变频器,但马达额定工作电压是110伏 ,在变频器参数Pr05中将最高输出电压设成110后能不能直接驱动这个110的马达,在线等高人賜教,千感万谢!谢

网友A:
能,但是你应该再考虑一下负载功率。

网友B:
不行,还要修改其它的参数,计算下压频比,做相应的设定再使用,要不然烧电机

网友C:
楼主这里比那个论坛回答的怎么样?

网友D:
可以,直接更改电机参数为你的电机参数,但是要检查其他参数是否适合!

网友E(2010-09-28):
应该可以,但是输出转矩会比原来要小,因为这处在弱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