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灌液位测量的问题

楼主(2008-12-29):
今天接到一个项目,里边有个问题,拿来和各位探讨一下。

问题:有关灌区测量灌液位的,工艺拿来了条件,需要装个就地液位计再装个远传的液位计上DCS,还要分别装高位低位液位开关,一个灌上装这么多有必要吗?又能就地又能上DCS的一个液位计就可以做到,再者既然上DCS,还需要装液位开关吗?完全可以在系统里设置高低位报警或限位输出到阀门,你们说这是不是多此一举啊,灌上还开那么多孔。请各位讲讲意见。

网友A:
这位兄弟根据你的状况,我想十有八九是要选磁性浮子液位计配远传和磁性开关洛,磁性浮子本身是起现场显示用,远传是输出一个4~20MA的模拟信号给DCS,磁性开关是报警用,一般来讲这种做法很常见,他可以用于高温高压的环境下,只需在侧面开两个口安装,配磁性开关的作用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远传4~20MA的信号虽说可以通过DCS或表来取点报警或控制用,但由于远传会存在一定的误差和长时间使用万一出现状况将没有其他的可以及时报警或短电,所以一般远传的信号只是显示或报警用,磁性开关的信号是用做控制!  我从事物位控制行业多年,如有技术方面的问题欢迎加我QQ:77395457  。

网友B:
既然工艺提来了条件,咱们只要按工艺提的做就行,否则出了问题就解释不明白了。

网友C:
同意二楼意见,就地和开关起保护,远传是为控制使用

网友D:
看工艺了,这种应用还是很多的,一方面从工艺层面看,一方面从安全性看,毕竟如果液位计出问题了,那么限位开关也可以给信号到DCS以实现控制功能,至少不会出现溢出阿等安全问题

网友E:
    要看什么介质,及传感工作时测量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