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蒸汽流量的测量

楼主(2008-12-29):
蒸汽,温度压力变化时,密度是变的,相应流量测量值就会变,,

我提一个关于测量蒸汽流量的问题:用在化工工艺上的蒸汽流量计,是不是根本就不需要补偿呢??因为在其工艺生产过程中,其介质的温度压力基本上就是一个稳定的值,除非工艺生产过程或者设备有问题了,但是如果真的工艺过程和设备有问题那补偿上半天又有什么意义呢,不知道正常应用到实际中是怎么做的呢??

还有这个温度压力补偿是做到流量计仪表内部的吗?还是得另外选择??

网友A:
流量积算仪的内部都有温压补偿..

网友B:
就是稳定的也需要补偿,补偿是做到二次表的。

网友C:
蒸汽流量用差压法测量,必须要温压

网友D(2009-03-18):
用差压测量 必须要温补和压力补

网友E:
补偿是做到二次表地,压力用压力变送器,温度用PT100地电阻,流量计检测的是体积流量,石家庄康诚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欢迎打电话垂询,,0311-83610017

网友F:
实际补正时,一般根据查密度表法进行补正。不过,对于饱和蒸汽只须温度补正或压力补正,而对过热蒸汽则要同时采用温度、压力补正才能达到对流量的准确测量。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