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Pro-face)的触摸屏

楼主(2008-12-29):
普洛菲斯(Pro-face)的触摸屏开机屏幕发暗什么原因啊/可以调节没?怎么调节 ?

本人初用此东西不熟悉还望各位多多关照,指点!谢谢了!

楼主:
急啊 !急  啊!!!!

网友A:
可以吖,用手指同时点击触摸屏上方两个角,可以改变触摸屏的黑暗。你可以试试。我有 三菱PLC,触摸屏,变频器中,伺服电机,步进电机,特殊模块,单片机视频教学。QQ1053247435

楼主:
谢谢啊 明天试试

网友B:
好像是同时按住三个角,多试几次。

网友C(2009-02-19):
工控显示设备、发那科、西门子、三菱等老显示器维修、改造、升级替代解决方案:将工业数控机、车床输出的信号:RGBS、RGBHV、CGA、EGA 、YPBPR、YUV色差、9针等信号源,用一个视频信号转换器转成VGA信号输出,可以在CRT显示器或LCD液晶显示器上得到完美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