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版本升级问题

楼主(2008-12-30):
大家好!我是新手!以前在公司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做那个伺服驱动版本升级!好象是A系列伺服,我也帮忙给弄过一两次,但参数没有记录下来!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升级,那到是老版本跟新版本之分??升级的话有要改那些参数???

网友A:
伺服版本升级主要是有些功能老版本不支持,但是我们不建议自己去升级,最好在专业的人员指导下进行。如果需要升级,请联系生产厂家的工程师。

网友B:
所以软件都有升级的可能,XP也是,bug 或性能提升。。。。。

什么区别,一言难尽,可能只有写软件的人知道。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有些参数没弄明白。

网友D(2009-02-13):
伺服升完级,千万要找厂商或是供应商要新的使用手册,否则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