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上要安装一个编码器,该如何安装?

楼主(2008-12-30):
如何安装才能保证编码器的轴心和电机轴心的对齐,误差可尽量小

网友A:
你的电机有编码器的连接轴吗?

网友B:
顶一下吧,大家踊跃些,学习学习。

网友C:
如电机轴伸够长,不妨选用套轴式编码器。

网友D:
前提是电机编码器有连接轴,之后你是用什么控制的类,你要把这个编码器的信号做什么呢?测速?还是反馈同步啊?

网友D:
还有就是你用什么设备接收哪?

网友E:
电机的后端得伸出个小轴,否则就没法安装。

定电机的时候和厂家说明,就可以了

网友F:
示意图,请参考!
如果是空心轴编码器,那编码器的轴直接套在马达的轴上。但是硬连接容易损伤编码器。

网友G:
我的办法是;马达尾轴中心打孔,攻牙,再加工一小轴直径与编码器轴直径相同,用塑料软管把俩轴相连,再做一可调节高低的支架安装编码器即可。

网友H:
我同意7楼的做法,我公司都是那样做的,但是要在变码器后加上风扇冷却电机。

网友I:
马达尾轴中心打孔,攻牙,再加工一小轴直径与编码器轴直径相同,用塑料软管把俩轴相连,再做一可调节高低的支架安装编码器即可。

网友J:
需要根据您的编码器场合来决定用什么样的方法调整,如果需要沟通可以电话,13601652045

网友K:
我们这个问题都是机械方面设计的。。。

呵呵

网友L:
朋友你那轴是什样啊空心的还是别的需要加工啊

楼主:
我那电机是绕线电机,现在电机转子短接,采用变频器控制,现在要加个编码器,轴比较大,轴中心有一个定位孔

编码器是用来和变频器配合作为闭环控制的

网友F:
这是不同形状的编码器,都可以和马达装配起来,只是装配的方式不同。
你的马达轴径多大?以上编码器,轴径有6mm,8mm,30mm等。空心轴的可以直接套在轴上,叫硬连接。套在马达的正面或背面都可以,是需要而定。
拥有10年的编码器工作经验,希望能帮上你。http://www.shlauto.com

网友M:
很详细啊!一定要注意,安装时不能敲打编码器.前几天我公司的一编码器因为有敲打现象而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