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MIWEB DISPLAY BUILDER

楼主(2008-12-30):
在用HMIWEB DISPLAY BUILDER作图中,对阀门控制选FACEPLATE选项时,在操作画面上对阀门操作时,HONEYWELL默认操作面板4个一循环,这样意造成误操作,并且显得画面较乱,不能向TPS系统那样,点击阀门,在操作界面上只出现此阀门操作面板,不出现上个操作阀门界面.谁能告诉我,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A:
你的都这样吗,应该不会啊,COPY一个你想要的画面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2010-04-02):
在注册表里将操作面板的弹出个数改为1个就可以了

网友B:
注册表Local_machine\software\honeywell\station\faceplates中,MaxFaceplates可定义一幅流程图中允许同时存在的面板个数;Zoom to Fit定义是否允许改变面板大小

网友(2014-12-17):
引用 网友A:
你的都这样吗,应该不会啊,COPY一个你想要的画面不就...

你好,可以给我发一个HMIWeb display builder软件吗,我的邮箱258227813@qq.com,谢谢

网友C(2018-07-10):
引用 网友B:
注册表Local_machine\softwar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