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简单电路突然看不懂了

楼主(2008-12-30):
就是一个R-C串联电路.电源接的DC5V.+极在C侧,请问大家.这个电容会被充电么?电容和电阻的联接点的电位变化是怎样的.

早晨起来迷糊了,怎么想也不明白了................

网友A:
1。如果以前電容未充过电那么,通电瞬间开始充电。充电时间决定于RC时间常数。电容充电时两端相当于短路,充满电时开路。所以电容和电阻的联接点电位刚开始时是5V,一直往下,直到0V。

2。如果电容充过电。那么,通电后也是开路。所以电位不变,一直是0V。

网友B:
会,非要十个字么?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如果以前電容未充过电那么,通电瞬间开始充电。充电时间决定于RC时间常数。电容充电时两端相当于短路,充满电时开路。所以电容和电阻的联接点电位刚开始时是5V,一直往下,直到0V。

2。如果电容充过电。那么,通电后也是开路。所以电位不变,一直是0V。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如果以前電容未充过电那么,通电瞬间开始充电。充电时间决定于RC时间常数。电容充电时两端相当于短路,充满电时开路。所以电容和电阻的联接点电位刚开始时是5V,一直往下,直到0V。

2。如果电容充过电。那么,通电后也是开路。所以电位不变,一直是0V。

3。如果电容充过电,而且电压超过5V,比如是10V,电源.+极在C的+端。那么,通电后是放电,放电时间决定于RC时间常数。电容放电时两端相当于电源,放完电时开路。所以电容和电阻的联接点电位刚开始时是—5V,一直往上,直到0V。

4。 如果电容充过5V电,电源.+极在C的负端,通电后先是放电,放电时间决定于RC时间常数;电容放完电开始充电。充电时间决定于RC时间常数。充满电时开路。所以电容和电阻的联接点电位刚开始时是10V,一直往下,直到0V。

网友E:
这个电路最常用的地方是单片机的上电复位

楼主:
谢谢大家,这样说我就明白了,都是高手啊~~~~

网友F:
电解电容450U/100uf能直接接220伏充电吗?会不会短路啊?请大家帮帮小弟我谢了!

网友G:
电解的不行,无极性的可以,如220整流后可以.

网友F:
怎么没人理我啊?请教一下,我刚学电工的

网友F:
谢谢8楼兄弟,不过无极性电容不是通交流的吗?那样充电不是已短路?再麻烦请教一下

楼主:
好像电容器有容抗,所以不能算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