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 里面軸參數最大值單位

楼主(2008-12-30):
在CODESYS中,設定軸信息的時候,下面有個最大值的區域,里面有最大速度,最大加速度,最大減速度。

但是都沒有標明單位。那位可告知。

謝謝

网友A:
我觉得,问原厂可能比较好

网友B:
codesys用于不同厂 家的糸统时,有不同的定义,但一般来讲轴的参数单位就是你定义轴每转对应的机械位置的单位

楼主:
codesys里面應該沒有涉及到機械結構,所以這個跟機械的關系應該不大。

按我原來的參考應該是 脈沖每秒。在CODESYS介紹里面找到U/S,但是U是什么呢?

网友B:
u还是等于脉冲,它的真实意思中unit/s,我不知你用codesys是嵌入在哪家的产品中.

网友C:
CoDeSys是个不错的软PLC开发平台,国内的和利时、kinco(原凯迪恩)的PLC都用的是CoDeSys,似乎台达的PLC也像是它的体现。

楼主:
雖然CODESYS是個不錯的軟件平臺。他的價格對于國內小型PLC還是有點高。

雖然國外的大廠(如西門子、ABB。。)有用CODESYS,那也不過是個別機種。

這幾年市面上的運動控制器用CODESYS似乎多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