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2-30):
有台港口门机,在使用中偶尔会出现设备不能动作,有时一天出现一次,有时二天出现一次,用的是欧姆龙PLC;C200HE,CPU42,断电后重启,能恢复工作,请教各位高手,是那方面出了问题。

网友A:
有针对性的观察一下PLC的输出指示灯亮了没有。然后看看对应的硬件电路是否有问题。特别是故障发生时的现象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