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3MVA4004增加制动电阻可以提高多少制动性能?

楼主(2008-12-30):
我的电机是驱动小车做频繁往返运动的。四极电机通过1:10的波箱然后是同步带传动。

现在0~50赫兹减速时间在0.3秒时正常(是指不跳闸),再小的话就不行了。

我计划加一个刹车电阻,但是不知道可以提高多少性能。我希望刹车时间要降到0.15秒。

由于停车后定位要求有一个小于1mm的位置误差,所以改用抱闸的话定位恐怕不稳定。换用伺服是不太可能的了(有原因)。

请教有可能吗?

网友A:
由于停车后定位要求有一个小于1mm的位置误差,加一个刹车电阻估计也不行!

楼主:
我把频率降低到3HZ定位可以有满意的效果。现在就是想减速快一点。

楼主(2009-02-12):
已经有结果

减速时间大致可以减少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