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已知负载功率1600KW,请问多大容量的变压器合适??

楼主(2008-12-30):
大家好,,我这已知负载功率1600KW,请问多大容量的变压器合适??怎么算呢,,应该注意什么东西?谢谢谢谢

网友A:
我想应该是变压器的伏安数乘%80等于负载瓦数再向上找变压器的规格。你这个2000KVA应该可以了。如果有这个规格的。

我只是根据,原理选的。不知道对不对。请高手近来说说

楼主:
哦谢谢,我想要个计算方法

网友B:
应当是容量/电压/根下3=电流

网友C:
负载波动多大?

网友A:
首先,要小于变压器的容量。变压器容量是视在功率,负载是有功功率,要考虑功率因素。

网友D:
要看具体情况,什么负载,单台还是有多台设备,单台设备的话1楼说的可以大致估算,多台的话还应考虑同时系数什么的,确看看<<工厂供电>>吧,有详细讲解.

网友E:
需要考虑功率性质和工作状况而定,全用2000KVA小了些。

网友F:
这要根据你的设备情况而论!你1600KW若是一台电机那你就要2000KVA的变压器!你若是车间总功率的话而且没有超过500KW的电机!且不会同时运行的话800KVA差不多了!要是同时运行的话1200KVA就行了!总功率X使用系数=使用功率X1.2=容量

楼主:
我这的电机平均功率都在差不多在280KW,   8台设备,   一般情况同时用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半年有  两三次,,,,

楼主:
一般两三台同时用的机会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