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用FX2N的驱动MR-J2S的伺服遇到问题

楼主(2008-12-30):
伺服打开,PLC有脉冲发出,Y0接到CN1A的3脚,COM0与SG连接,LSP/LSN两个极限位在外部与SG短接,电机仍然不动作?

网友A:
在伺服驱动器上监控接收到的脉冲数量,与PLC发出的脉冲比较,看是否一致,一致的话,脉冲驱动这一块没有问题;若不一致,则检查伺服参数和PLC程序。

若脉冲的发送和接收数量一致,则请检查伺服参数的设置是否正确?

还有伺服的紧停信号必须短接。

网友B(2009-02-24):
你这边要查看一下说明书的信号设置了。我感觉你这边还有几个条件没有设定。

1.CN1B的5脚要跟SG接通;8、9脚的正反转开始、方向选择也需要设定的。LSP/LSN跟SG只能有一个短接。

仔细看了一下楼主的说明,发现您对这个伺服单元的设定还是不很了解。我建议你应该仔细看一下说明,最好能看一下其他的实例。

这样就能更方便的进行设定了。

当然,还有一些设定因为你的描述和所预定的要求不详细,我不能做更进一步的分析了。

网友C:
信号需要的DC24V要接上;还有控制线要接上;

网友D:
楼主:

如果你所说的 都没问题,请看如下原因,应该就能搞定

1.检查下    P 00  参数  看是不是 位置控制 模式 吧!!!

2.看你 P 28 参数 电机有没有 转矩

3.你Y0发出的脉冲 是否 规则

网友E: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我发现伺服的输入方式是共阴的,而FX2N输出的是共阳的,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楼主如果解决了谢指教一下,

网友F:
各位大师我有个问题我改了三菱驱动里的电子齿轮比但是电机的转速怎么没有改变啊?

网友G:
LSP/LSN两个极限位在外部与SG短接,电机仍然不动作?这种接法是不对的,再和伺服驱动器发送脉冲时,LSP/LSN是不能和SG短接的,

网友G:
6楼的大哥,你这种说法有点不清楚,你在电子齿轮比改变没有变化,就看你改变多少,如果是很小,就不容易看出来。可以变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