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以变频器的通讯

楼主(2008-12-30):
欧姆龙CP1H的PLC以安川的变频器通讯程序是怎样编写的,各位知道解决方案的请发我hsf6572265@126.com

楼主:
变频器上的参数都有通道编号,PLC是否能通过程序直接读取

网友A:
你的通讯方式是什么?数字量.模拟?还是现场总线?

楼主:
你知道CRC-16在故障检查里的编程吗

楼主:
    串行通讯

网友B:
建立MODBUS 协议

网友C(2010-08-06):
你的通讯方式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建立MODBUS 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