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斯耐德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12-30):
   我有一台斯耐德变频器38系列200KW,开始充电电阻和接触器坏掉,换了后显示正常,但接触器不吸合,且无法运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接触器线圈没有通电,或者电压不对(电压过低)。

楼主:
接触器是好的,试过,上面问题可排除

楼主:
顶,难这问题没办法解决

楼主:
顶,请问那位大虾能帮帮忙

网友B:
查查给继电器供电的那组电压有没有?(因为你接触器坏过)这组电压是通过三极管来控制的,控制信号应该是从CPU那来的,我想过来的电压应该有的,重点要看看控制这块,如三极管什么的是不是坏掉了。

网友C:
你的变频器电压检测过低了,我试验室里也还有一台这样的问题

网友D:
施耐德变频器?检查线圈电压,线圈\三极管\以及检测电路,是否保护?

显示正常是指有显示还是故障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