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08-12-30):
1、虾米们常说”自由口”,不知道“自由口”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呢 ?

2、分布式I/O?举几个例子~

3.可以做主站:带有PROFIBUS-DP接口的S7-300/400的CPU;

   可以做从站:带DP接口的S7-300的CPU

请问:带有PROFIBUS-DP接口的 和带DP接口 是不是同一个接口,也就是一个东西两个名称?如果不是的话,两者有什么区别?

4。FMS协议,FDL 协议,ISO协议,TCP/IP协议,MPI协议,请问还有什么协议?PtP,PROFIBUS也有各自的协议吗 ?  FMS协议,FDL 协议,是什么名称?给谁用的?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1.自由口是相对于协议而言的,自己编写通讯程序和协议的成为自由口

2.分布式I/O指在总线上直接连接的没有站CPU的独立I/O,

3.S7-300/400即可以做主又可以做从站,DP就是---DP

4,你问的问题太多,应该先看看书在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