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6KW设备要多大容量的变压器

楼主(2008-12-30):
406KW设备要多大容量的变压器

楼主:
406KW设备要多大容量的变压器,要多大的导线?3相。请在此地指点一下。

网友A:
负载功率一般占到变压器容量的85%左右    导线看负载情况了

网友B:
550KVA 的变压器

网友C:
406kW是装机功率吧,计算负荷是多大?一般变压器负荷率按照选75%选择。

估计选500kVA变压器,如果其中某单台设备起动电流比较大可以选择更大一些的,需要计算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