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PLC与多台触摸屏怎么连

楼主(2008-12-30):
用一台三菱Q系列PLC如何控制多个PROFACE触摸屏,用什么方法比较经济实用,知道的请赐教.

网友A:
三菱的屏比较容易实现;

PRO-FACE这种一拖N的没有用过;

网友B:
      我们交流下了》》》》》》》

楼主:
我们现在要用 Pro-face 的触摸屏,大概有6-8个,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比较实用.

用三菱的最多只能连4个,如果用CC-link 的话好象只有GT15系列的才支持,那个比较贵

网友C:
那就Q上多用几个通讯模块吧,这样接口就多了

楼主:
Pro-face的屏支持CC-link吗

网友D:
用QJ71C24通讯模块,一个模块可以带两个触摸屏;多配几块通讯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E:
维控的远程穿透功能可以实现一个PLC和多个人机相连,不需要附加任何其他模块,不会增加更多成本

网友C:
用QJ71C24几个,就是成本要高好多

网友F:
使用QJ71C24、QJ71C24N、QJ71C24N-R4其中的一个,理论上可以连接16个屏,一般连接4个。但屏的响应速度直接受到PLC扫描时间的影响。

网友G:
用工业以太网与超声波接受系统连接这可以实现啊,价格也就这样吧!

网友H:
用ASK触摸屏就能达到了很简单的

网友H:
ASK多屏连一机的例子有很多,目前我司可以提供技术:佛山市佛大华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世周   联系电话:13435407651

   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H:
用ASK触摸屏就能达到了很简单的,不用增加任何模块从而提高成本!欢迎来点咨询:佛山市佛大华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世周 电话:13435407651

性价比超高!

网友H:
要ASK触摸屏的资料的,请加QQ:  385616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