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降耗管理办法

楼主(2008-12-30):
1、目的
为合理、有效的利用资源、能源、保护环境,杜绝浪费现象,特制定本办法。
2、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所有部门对各种能源的使用与管理。
3、引用标准
3.1 GB/T24001-1996 idt ISO14001:1996 《环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使用指南》;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2001 年 12 月 20 日发布《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指导意见》和《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审核规范》;
4、职责
4.1 由公司办公室负责节能降耗管理的培训教育工作。
4.2 日常节能降耗管理办法的实施由各用能单位负责。
4.3 运行控制
4.3.1 公司节能办公室是节能降耗工作的主要管理部门,项目施工能源的降耗由技改指挥部负责管理控制。
4.3.2 公司各部门使用的纸张、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的能源消耗由办公室负责管理控制;项目办公用的纸张由技改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管理控制。
4.3.3 公司企管部负责本程序的贯彻执行,公司生技部负责监督检查。
5、工作程序
5.1 宣传与培训
5.1.1 公司办公室对新入厂的员工进行培训的同时要有节约资源、能源方面的培训内容。
5.1.2 公司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向员工宣传节约资源、能源的知识、方法。普及节能科学知识,增强员工的节能意识。
5.2 、实施
5.2.1 公司办公区、生活区的水、电管理
5.2.1.1 公司办公室负责办公区、生活区的水、电管理,根据所属范围内水、电消耗量,编制节能计划,每年对能源管理情况进行一次分析。
5.2.1.2 公司企管部负责编制《节能降耗作业指导书》并下发到公司各部门,各部门应将其传达到每一位员工。
5.2.1.3 公司企管部定期组织相关部门进行检查,对发现的浪费现象的问题按《节能降耗奖罚制度》进行处理。
5.2.2 生产用能管理
5.2.2.1 生产区原料、水、电、蒸汽、压缩空气、燃料油、原煤等能源的管理由生技部负责,须按照生活、生产分开计量的原则,合理布局。
5.2.2.2 企管部负责编制节能降耗计划并制定各用能单位节能降耗目标、指标,写入《经济责任制》中。
5.2.2.3 节能办公室会同计量科负责绘制公司总的《能源计量网络图》,建立公司能源消耗总帐,半年对生产区的能源消耗进行一次综合分析,提出意见。
5.2.2.4 各用能单位的日常工作如下:
①负责所属范围的供能线路及计量表的管理,绘制本单位《能源计量点平面图》。
②按月采集能耗量,填入能源消耗卡。建立本单位能源消耗统计台帐。
③定期检查设备完好程度,建立主要用能设备的维护保养制度并填入《节能降耗检查记录表》。
5.2.2.5 水、电表等计量器具的购置及管理执行公司《测量和监测装置控制程序》
5.2.3 现场照明用电管理
5.2.3.1 各单位应优先选用节能型照明灯具。
5.2.3.2 合理布置照明灯具,保证重点部位的照明需求。
5.2.3.3 严格执行夜间照明时间规定,以有效节约能源。
5.2.4 工艺及设备选型
5.2.4.1 在进行工艺和设备选型时,须考虑资源节省和污染预防,优先采用节能技术成熟、能源资源消耗低的工艺技术和设备。
5.2.4.2 对耗能较大的工艺及设备在可行时逐步被替代。
5.2.4.3 尽量充分利用废水,以节省水资源。
5.2.4.4 各单位应优化工艺线路,尽量减少本单位设备的无负荷运转时间。
5.2.5 纸张的管理
5.2.5.1 公司办公室制定办公纸张使用及管理办法并检查考核,将检查情况填入《节能降耗检查记录表》。
5.2.5.2 各部门废弃的纸张应为双面使用过且应尽量做到全都回收,以节省自然资源。
5.2.6 成品油的管理
5.2.6.1 油品车间制定节能降耗措施,减少调油时间,严防各种跑油事故的发生。
5.2.6.2 各有车单位制定机动车辆的节能技术措施,降低油耗,以节省自然资源。
5.2.7 原料的管理
各原料油(气)罐区负责原料的节能降耗管理和控制,减少原料在中转过程中的损失。
5.3 考核与改进
5.3.1 每半年对统计结果进行分析,并将能耗指标与实际消耗量进行比较,当发现实际消耗量高于或低于考核指标15% 时,判定为使用异常,此时应调查原因,对异常情况进行分析,并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
5.3.2 企管部将分析报告及时报公司节能办公室备案。节能办公室针对系统性问题制定纠正与预防措施。
5.4 涉及节省(控制)原料、水、电、蒸汽、压缩空气、燃料油等能源资源的单位执行本办法,并视需要制定、实施相应作业指导书。

网友A(2010-04-26):
写的很好,具体操作起来费劲了。

网友B:
变频器向公用电网注入大量谐波,在无源滤波器已不能适应复杂的工矿的情况下,有源电力滤波器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

华腾开元技术源自清华大学,专业生产有源电力滤波器,所研制的HTAPF-I型有源电力滤波器与国内众多厂家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1. 产品自适应能力强,稳定性好
2005年时我公司成功攻克了APF参数自适应的问题,在CT、PT测量出现偏差、连接电抗器等器件参数出现较大偏差的情况下,设备仍能良好工作,在安全的情况下保证补偿效果;

2. 对控制系统中的各种延时进行了最优补偿与控制
APF是用来治理谐波的,其原理是用一个等值、反向的波形去抵消负荷中的谐波。输出电流的幅值、相位出现偏差,轻则影响补偿效果,重则有可能导致谐波放大,威胁系统安全。而采样延时、控制延时等控制系统中无法避免的延时环节是引起幅值、相位出现偏差的最主要环节。目前国内众多厂家都未能解决该问题。我公司在2007年初完美的解决了该问题,彻底消除了APF应用过程中的隐患。

3. 经过了长期的现场检验
我们的研发工作在2002年已经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实验室中展开,2003年5月完成实验室样机的研制,实验效果良好。2004年9月完成工业样机的研制,在现场得到良好的应用效果。至今5年有余,数百套产品在不同的应用场合经受了长期的考验,产品性能优良,运行稳定。

在各个厂家所宣传的技术参数趋同的情况下,上述3点决定了我公司的产品处于国内领先的地位。

关于有源电力滤波器、谐波治理、无功补偿等相关的产品和知识介绍,可以参考北京华腾开元电气有限公司的网站,上面有比较详细的资料,对做这一块儿的技术人员还是比较有帮助的。 (www.huatengelec.com)

网友C(2011-06-24):
联 系 人:林 琳 15010829629 关于举办全国高级能源管理师和高级能源审计师岗位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要求设立能源管理岗位、实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以及国家标准《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GB/T23331-2009)。能源管理体系标准2009年11月1日正式实施,该标准的发布标志着企业能源管理体系工作在国内的正式启动。同时,更加推动企业能源向先进标杆水平迈进,确保节能减排工作达到“十二五”的要求。《关于开展重点用能行业能效水平对标达标活动的通知》的发布,为进一步规范和做好我国企业能源管理、能源审计工作,加强节能人才培训工程,实行能源管理资格准入制度,针对我国企业目前缺少能源管理、能源审计专业人才的状况,我中心决定举办全国“高级能源管理师和高级能源审计师岗位培训班”。通过培训经考核合格者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培训中心岗位培训合格证书。此次会务工作由北京中标研企业管理中心承办,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能源管理经理/动力/能源部门的负责人、运行工程师、技术负责人等;各级政府负责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管理工作的官员和专家;有关设计院和咨询公司的专家。
二、培训内容
1、国内外能源市场情况、能源政策法规、能源概论;
2、最新能源管理体系国家标准(GB/T23331-2009)要点解析;
3、标准节能,综合能耗、节能量计算、能耗限额等国家标准;
4、技术节能,基础、共性、通用、重点节能技术基本原理;
5、能量平衡、能源审计、节能评估、能源计量、能源统计等重点内容;
6、节能的基本原理与节能新机制;节能方案产生和筛选;节能技术经济评价和生命周期评价;
7、节能相关的节能、标准、技术、产品认证和产品能效标准;
8、节能评估和审查依据的最新法律法规、节能评估和审查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9、节能评估和审查的具体操作流程、编写节能评估报告如何对标分析;
10、企业能源管理的政策、法规及标准;
11、合同能源管理的概念及实施方法;
12、能源审计原理与实施方法;企业能源审计的原理、标准和方法;
13、能源审计程序、审计要点;能源审计可行性要点、方案实施、审计报告编写;企业能源统计与能源计量;
14、最佳节能实践案例介绍和节能技术推荐。
三、培训目的
为企业培养专业型节能降耗管理人才,专职、专业、专人贯彻实施节能目标,构建企业能源管理体系,让企业和管理师了解如何高效地利用能源、节约能源以及如何进行能源管理,高质量掌握企业节能技术,学习能源购买成本优化及能源和排放交易相关知识;通过培训直接促进本企业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和能源的节约,为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效益。
四、时间/地点
2011年6月16日—2011年6月22日(16日全天报到) 北 京
2011年6月26日—2011年7月 2 日(27日全天报到) 深 圳
2011年7月25日—2011年7月30日(25日全天报到) 大 连
五、考试/证书
1、经考核达到要求者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培训中心《高级能源管理师》、《高级能源审计师》岗位培训合格证书,本证书可作为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或用人单位对持证人任用、考核、聘用和能力评价的重要依据。证书可登陆:http://edu.mohrss.gov.cn/ 查询。
2、报到时持:本人近期二寸照片3张,身份证复印件、最高学历证明复印件各1份。(备案用)
六、费用/报名事宜
1、高级能源管理师3400元/人;高级能源审计师3400元/人(含:学费、资料费、考试费、证书费、认证费、场租、讲授、辅导费等);食宿考察统一安排,费用自理。【注:可同时报考两科】
2、由于参加学习人数较多,每期培训班限额开班,请填好报名回执表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会务组,会务组收到报名表后于每期培训班开班前一周传真报到通知(详细培训地点及乘车路线)。
七、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10-62123338 传 真:010-62123338
邮 箱:zby_158@163.com 联 系 人:林 琳 15010829629

网友C(2012-12-05):
             报名咨询:林琳 15010829629  13311592617
           关于举办全国高级能源管理师和高级能源审计师岗位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依据《节约能源法》设立能源管理岗位的规定,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人才培训的要求,以及《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的要求,重点用能单位需设立能源管理岗位,聘请具备符合条件的能源管理人员,未来将需要大量能源管理师和能源审计师。为帮助企业能源管理人员具备相应资格条件,为有志于从事节能减排的人员尽早符合节能岗位工作的条件,我中心决定举办“全国高级能源管理师和高级能源审计师培训班”。通过知名节能专家的现场培训,经考核合格者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培训中心岗位培训合格证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列入“万家企业”的能源管理/动力/生产运行部门的负责人、运行工程师、技术负责人等;各级政府负责节能和综合利用工作的负责人;投资管理机构、工程咨询单位、节能服务公司、节能技术研单位及有关第三方机构的相关人员。
二、培训内容
(一)能源管理
1、中国节能政策、法律法规,国内外能源市场形势;2、节能途径;3、企业能源管理基本内容;4、企业能源管理方法;5、企业能源管理体系;6、企业能源利用分析报告编制。
(二)节能量计算
1、企业综合能耗、产值能耗的计算方法;2、产品能耗的计算方法;3、企业节能量的计算方法。
(三)节能评估
1、节能评估和审查的主要内容和方法;2、节能评估和审查的依据和程序;3、可行性研究报告中节能分析篇章内容范围及深度要求;4、节能评估报告编写及评审要求;5、化工、水泥、冶金、建材、电力等行业及建筑节能评估报告案例介绍。
(四)能效对标
1、能效对标与标杆管理;2、能效对标的方法与步骤;3、能效对标与节能管理系统的融合。
(五)合同能源管理
1、合同能源管理机制及节能服务公司的发展;2、合同能源管理的性质和模式;3、合同能源管理机制的优点及风险;4、节能服务公司审核备案制运作程序;5、节能服务公司经营模式与业务流程;6、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案例;7、合同能源管理主要项目线及实用技术介绍;8、国家有关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财政和税务优惠政策。
(六)能源审计
1、能源审计的目的和作用;2、能源审计的依据;3、企业能源审计的内容;4、企业能源审计的方法;5、企业能源审计的程序;6、能源审计报告的内容范围及深度要求;7、工业企业、公共机构能源审计案例。
(七)节能规划
1、节能规划编制的目的和意义;2、节能规划编制的基本要求;3、企业节能规划编制步骤;4、企业节能规划的内容;5、企业节能规划案例。
(八)节能技术甄选
1、节能技术评价的主要指标;2、节能技术甄选原则;3、工艺节能技术;4、热力节能技术5、节电技术6、控制节能与信息化。
三、培训目的
为政府部门节能管理负责人提供专业支持;为企业培养合格的能源管理人员;为企业分管节能工作的领导提供专家建议;帮助节能中介机构提供节能服务的能力;为有志于从事节能工作的人员早日具备资格条件。
四、时间/地点
2012年12月13日—2012年12月17日   北  京
2012年12月20日—2012年12月24日   南  京
2013年1月15日—2013年 1 月19日   杭  州
2013年1月23日—2013年 1 月27日   长  沙
更多开课地点,企业内训,合作请电话联系:15010829629 林琳
五、考试/证书
1、经考核合格者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培训中心《高级能源管理师》、《高级能源审计师》岗位培训合格证书,本证书可作为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或用人单位对持证人任用、考核、聘用和能力评价的重要依据。
2、报到时持:本人近期二寸照片3张,身份证复印件、最高学历证明复印件各1份。(备案用)
六、费用/报名事宜
1、培训费:高级能源管理师3400/人高级能源审计师3400元/人(含:学费、资料费、考试费、证书费、认证费、场租、讲授、辅导费等);食宿考察统一安排,费用自理。注:《可同时报考双科》
2、由于参加学习人数较多,每期培训班限额开班,请填好报名回执表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会务组,会务组收到报名表后于每期培训班开班前一周传真报到通知(详细培训地点及乘路线)。
七,咨询电话:010-62123338 手机:15010829629 邮  箱:1164465142@qq.com   联 系 人:林琳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