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循环

楼主(2008-12-30):
最近学习s7-200指令,看到循环指令

里面三个值关系始终有些迷糊

INDX   INIT    FINAL 后2个是循环开始计数值和终了值,二者之差就是循环次数,那么INDX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意义呢?

请朋友们帮忙解答。

另外还有,西门子有没有像三菱那样有变址寄存器呢?

谢谢!

楼主:
还有哦,在顺序控制里面,如果涉及到定时器,那么我后面要不要对定时器进行复位呢?还是如果该顺序步执行完毕,在接下来的扫描周期不会执行,那么定时器就会停止计时并且复位?

网友A:
理解成当前的循环次数值即可,变址寄存器就是指针化寄存器,通常是用定时器去触发顺序步骤的,应该不需复位

网友B:
循环变量呀,循环中可能要引用这个变量,

高级语言中都是这样的

楼主:
哦,那这样可以步,我吧INDX定义为一个指针,然后通过INDX不断的增加来利用指针进行其他的运算。可以么?

网友B:
INDX  好象只能是一个字(W),所以不能直接做地址指址(二字D),但可以转换成D后,与你的地址指针变量相加,就可实现

你的要求,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