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补偿的困惑

楼主(2008-12-30):
工厂的无功补偿,都是相对三相较为平衡的电容无功补偿。在一些制桶行业,因为使用功率较大的缝焊机、点焊机且启动停止频繁,因而功率因素较低,所以既不节能,而且用电价格较高。不知有没有好的功率补偿设备,可以达到较好的补偿效果。

网友A:
是可以用电容补偿的。。。。。。。。。。。。。。。。。。

网友B:
自动投切的电容补偿设备应该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网友C:
有好的功率补偿设备,可以达到较好的补偿效果。

传奇商务在线 一站式电气采购新体验
我们的目标——
打造全球领先的B2C电子商务平台
我们的服务——
一站式电气采购新体验

网友D:
自动投切的电容补偿设备就应该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

网友E:
你可以考虑使用有源动态补偿,这种设备反应速度快,能根据负载的变化来实时补偿。

网友F:
同意5楼的······

网友G:
除动态补偿外,对点焊机就地补偿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考虑使用有源动态补偿,这种设备反应速度快,能根据负载的变化来实时补偿。

网友I:
使用动态补偿进行实时补偿就能解决!

网友J:
【使用有源动态补偿,这种设备反应速度快,能根据负载的变化来实时补偿】

根据现实情况适当调节I,D的参数。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考虑使用有源动态补偿,这种设备反应速度快,能根据负载的变化来实时补偿。

有源动态补偿这种设备对工作时间只有零点几秒的点焊设备也有补偿效果吗

网友L(2009-01-29):
建议:分相动态补偿!

楼主(2009-08-02):
谁有有源动态设备请发邮件YUXIYDING@163.COM,谢谢!

网友M(2009-10-07):
如果是点焊机那就有谐波。建议你先测试一下谐波。先把用电环境搞清。再做方案。

网友N(2009-11-09):
如果变压器功率在100KVA以上,可以采取本公司生产的WJ系列带谐波治理的无功补偿装置,功率因素可达0.95-0.99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