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如何控制一台伺服电机?用什么指令

楼主(2008-12-30):
如题。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您打算用什么方式控制?

网友B:
 用什么指令?300不是日系plc,不是用指令,熟悉300的人都知道。

楼主:
打算用脉冲加速度模块控制。200里有PLUS指令。300却找不到。

网友C:
我是用S7-200+EM253模块,S7-300还没用过

网友D:
用总线,很简单。多好。

网友E:
驱动使用611U?S120?

用profibus总线控制。连线简单,想做什么都可以,还可以修改参数等等,方便。

网友F:
有伺服电机的专用模块,控制位、行程都是可以的,不好意思我只是看过介绍,我没有用过这种的模块,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G(2009-02-11):
300 有系统块。好象是SFB41。看看就晓得了

网友H:
1、可以用总线直接连驱动器

2、300加定位模块

3、运动型CPU

4、运动控制器

5、300通过总线挂第三方定位模块

6、300通过总线挂200,用200发脉冲

方法很多啦,有兴趣的话可以探讨探讨,zhongbo647@sohu.com

网友I:
我只知道用200的做,300应该得加模块吧

网友J:
200  怎么做啊....

网友K:
S7-200用软件本身自带的那个向导功能一步一步配置下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L(2009-06-25):
方法很多,取决于你控制什么类型的伺服。模拟量的,脉冲的,数字通信的?

网友M(2015-04-01):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S7-200+EM253模块,S7-300还没用过

能不能告诉我,s7-200+em253控制伺服电机程序怎么写,救急,万分感谢!

网友N:
可以用CANopen通讯,需要具体的咨询可以联系我。QQ798998373

网友O(2016-12-10):
v看看,学习一下。工作中是否可以更好应用普罗菲斯

网友P:
31XC(312C/313C/314C)

315T

314/315+FM352

要便宜还是用Smart ST20

网友Q(2017-10-19):
300加脉冲模块或用总线,看伺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