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如何实现变址

楼主(2008-12-30):
如题,哪位晓得如何做到像三菱的一样V,Z变址寄存器,这样可以用很简单的语句来处理大量的共通的数据计算。

谢谢!

楼主:
是不是利用循环,通过不断的修改INDX的值就可以做到这个?

网友A:
S7-200 处理很简单的,我刚用它编了个交换排序

&VB2000  就是取VB2000的地址,如  MOVE_D    &VB2000    &VD0

将 VB2000的地址送入 VD0,地址可以加减,就是变址了,

MOVE_B   *VD0  VB101   就是将VD0所指内容送入  VB101

可以与循环配合使用,就可象高级语言的数组一样访问

网友A:
MOVE_D &VB2000    VD0

网友B:
支持楼上的,我们也偶尔会这样用.

楼主:
恩,不错,用指针呢?指针也可以加减吧

楼主:
如果VD0+1,那么地址这个地址是不是就是VB2001的地址呢?

网友A:
对,就是下一字节地址, 地址按字节为单位

楼主:
恩,不错,我懂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7-200 处理很简单的,我刚用它编了个交换排序

&VB2000  就是取VB2000的地址,如  MOVE_D    &VB2000    &VD0

将 VB2000的地址送入 VD0,地址可以加减,就是变址了,

MOVE_B   *VD0  VB101   就是将VD0所指内容送入  VB101

可以与循环配合使用,就可象高级语言的数组一样访问

S7-200语句应该为:

MOVD &VB2000   VD0  //将地址VB2000送入VD0中建立指针

MOVB *VD0  VB101 //将指针VD0所指的内容送到VB101中,S7-200地址是以字节为单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