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简单的触摸屏下载问题

楼主(2008-12-30):
  刚买回来个DOP-A57CSTD,只有数据线,现在学了好几天screenedit,想把简单的例子从台式电脑下载到人机中

人机上的说明书有个24DC,请问现在想下载要不要接24DC电源,或是不要24DC直接下

网友A:
所指的是触摸屏的电源?那是肯定必须要接的~~

网友B:
24V是电源线啊,你要是不接的话触摸屏怎么会带电阿?要找一个24V的直流电源,连上之后就可以进行下载了,并且下载前首先进行编译,不然会有警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4V是电源线啊,你要是不接的话触摸屏怎么会带电阿?要找一个24V的直流电源,连上之后就可以进行下载了,并且下载前首先进行编译,不然会有警告的。

学习了,刚好要用到!

网友D:
没有电,你怎样下载吖,

网友E:
要用电源,下载用的数据线的电源不能不能满足触摸屏运行

楼主:
谢谢笨笨猫,是不是还要购买一个电源转换器,220-24的才行,要不然不能用呀

网友F:
可以用开关电源或者PLC的24V

网友G:
晕死,肯定啦,那是电源脚,PLC的24V?不知道带的起不

网友H:
自己试一试就知道了,有时候很多问题不一定要到这里来问的,自己解决了才会记得牢

网友I:
弄一个24V的开关电源就好了。

网友J:
买一个开关电源好了,输出DC24V-1A的.

网友K(2009-02-10):
没有电,你怎样下载.......

网友L:
 做文本,这个价格少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