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拨码开关控制PLC内部时间继电器的时间

楼主(2008-12-30):
各位高手:

请教如何用拨码开关控制PLC内部时间继电器的时间,最好能写一段程序(2位时间),谢谢!

网友A:
这比什么都要简单......

网友B:
ld y0
mov k1x0 k1m0
ld y1
mov k1x0 k1m4
mov k2m0 d0
ld m1013
out y0
ldi  m1013
out y1
//1秒钟刷新1次数据

楼主:
谢谢2楼,不过我的PLC是继电器输出的,能用吗,程序最好是梯形图,再次感谢!

网友C:
    继电器输出不行

网友B:
继电器的你就把数据刷新的时间降低呗 或者自己想要查询数据是否改变的时候再来执行一遍该程序

像m1013那样刷很快就把继电器刷坏了

网友D:
把拨码开关送进去的8421码转换成标准整数,再设法转换成定时器的定时值(格式不一样),不就完成了.

网友A:
那样做真的是太浪费资源了

网友E:
还是加个文本屏吧。拨码开关容易坏,也浪费了PLC的点。

网友F:
说的就是 浪费了点 不过国企就没事了 无所谓

网友G:
不需要输出  8个输入一样可以

bin k2x0 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