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E SITEPRO S6 UPS问题

楼主(2008-12-30):
UPS市电意外中断,恢复供电后ups工作正常,但是有报警(不影响正常运行),代码为4161  大致是整流器没有收到市电输入命令,查看metering内的数据 发现市电电压全部为0,逆变器状态不同步,因为是新使用的,不太熟悉,请教使用过的行家这是什么问题?metering内的电压反馈是如何得到的?

网友A:
把故障复位还报警吗!

网友B(2009-04-30):
4161是message 代码,Rectifier ON 整流器启动,而非报警代码。按你的描述应该是市电异常,或者IM 0007或
IM0035故障。解决了吗?

网友C(2009-08-01):
如果市电是三相交流输入,接线必须是正相序。